求助 春日开关电源振荡板LM258旁贴片三极管是什么型号及作用???

楼主(2008-06-27):
求助 春日开关电源振荡板LM258旁贴片三极管是什么型号及作用???在此先谢了!

网友A:
你要说出贴片三极管是接在什么芯片上,第几脚?这样才更方便帮忙。

网友A:
那原件是贴片三极样,但是二极管。接在3和4脚!!!请帮助分析

网友B:
2SC9013可以代替。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