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能帮忙提供段脉冲控制程序案例?

楼主(2008-06-27):
我需要用脉冲控制两轴步进电机走圆形轨迹,直到给停止信号以前一直在这个圆形的轨迹上运动,那位师傅能帮忙提写个程序案例,谢谢.

网友A:
什么控制器?有没有驱动器?

楼主:
PLC,发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
欧姆龙CP1H的PLC

网友A:
PLC做运动控制并不合适,如果是单片机我倒可以帮你。信箱: heyu49@21cn.com

楼主:
因为要和触摸屏通讯,因为圆的直径需要根据使用在触摸屏上修改,单片机好象不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可以实现的。采用PLC还是单片机关键在批量。

楼主:
这个是非标的,不会做很多.

网友B:
日本东方马达有单独的控制器可以卖,操作非常简单,不用写程序,手按键就行的,如果你不会写程序,如果不想求人的话,我是非常建议你使用的,就是贵了点,一个要三千多块钱,但使用非常简单,傻瓜式的。但只能控制三个程序。有兴趣可以详细再说。

网友C:
最好是换一款plc, 很好办的,代价不搞,可以找我。

网友D:
PLC,支持两轴圆弧插补的。1K多点一个吧,楼主可以根据你需求的点数等,随便选一个就O了

网友D:
还有 ,一般设计到程序都是收钱的

网友E:
楼主:你被喷晕了吧.

网友F:
一般PLC不带圆插补,走出来的轨迹不行。可用三菱的20GM,直接与触摸屏连接。

网友G:
要求PLC属于晶体管输出,基本上都包含有直线插补或者圆弧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