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器问题答复集锦

楼主(2008-06-27):
1.高压断路器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高压断路器主要有如下功能:a.在关合状态时应为良好的导体,不仅对正常电流而且对规定的短路电流也能承受其发热和电动力的作用;b.对地及断口间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c. 在关合状态的任何时候刻,应能在不发生危险过电压的条件下,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开断额定短路电流以下的电流;d.于开断状态的任何时候刻,应能在断路器触头不发生熔焊的条件下,在短时间内安全地关合规定的短路电流。
2.什么叫真空断路器?
答:触头在高真空中关合和开断的断路器称之为真空断路器。
3.什么叫SF6断路器?
答:SF6断路器是采用SF6气体作灭弧和绝缘介质的断路器。
4.国家规定测量回路电阻应采用什么方法?
答:按IEC和有关标准规定,回路电阻的测量应采用直流电压降法。
5.对脱扣机构有哪些要求?
答:对脱扣机构的主要要求有四条,既a.要有稳定的脱扣力,因此要求摩擦系数稳定,接触表面的硬度要高,磨损要小;b.能耐机械振动和冲击,以防误动;c.脱扣力要小;d.动作时间要尽可能短。
6.电磁和弹簧操动机构上的脱扣器有哪些类型?
答:常用的脱扣机构形式有锁扣式脱扣机构、滚轮锁扣式脱扣机构和四连杆过死点自锁机构。
7.高压断路器检修可分为哪几种类型?
答:一般可分为如下三类:
1) 大修(也称恢复性检修)2)小修 (也称定期维修)3)临时性检修,有时也称“事故检修”。
8.大修的含义是什么?
答:断路器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后,由于触头烧伤和磨损,以及灭弧室被电弧烧伤,因而导致喷口尺寸扩大,绝缘油被分解碳化,绝缘件性能下降,机械转动部分润滑油会逐渐干枯,有些部件甚至会发生变形,橡胶密封呢个垫老化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需通过大修才能使其技术性能得到恢复。
9.大修项目如何确定?
答:大修项目可分为常规项目(标准项目)和特殊项目(非标准项目)两种。常规项目在部颁检修工艺中均有规定,主要包括下面三部分:
1)进行较全面的检查(对某些部件要解体检查) 、清理和修整。
2)除设备中的缺陷,更换易损件或不合格部件。
3)行必要的测试,作出技术鉴定。
特殊项目是根具体情况来制定,如更换非易损件,结合大修进行完善化改进,完成反错等项目。
10.小修的含义是什么?
答:小修是指两次大修之间的检修,以便对大修后设备在技术性能上起巩固和提高的作用,也是对大修的补充。小修一般每年一次,如设备状态良好,也可适当延长。
11.小修项目如何确定?
答:小修项目在部颁检修工艺中也有规定,主要有下面几只种:
1) 消除大修后运行中所发现的新缺陷。
2) 重点检查易损件、易磨件(指外观能检查到的),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对设备进行必要的外部清扫。
3) 进行电器预防性实验,对注油设备还应进行油样化验。
4) 大修前一次小修应做为必要的检查测试,为编制大修计划作准备。
12.临时检修的含义是什么?
答:临时检修是指除定期的大小修外,需要设备停运的检修,从安全经济运行考虑,应尽可能减少和避免临时检修次数。但在运行中,如开断电流次数已达到规定值或发生威胁安全运行的缺陷以及发生事故后,必须及时安排临时性检修。
13.临时检修的项目如何确定?
答:检修项目没有明确规定,要根据现场情况临时确定。
14.影响真空间隙击穿强度的主要原因?
答:主要有:
1) 电极的材料。
2) 电极的形状及表面状况。
3) 间隙长度。
4) 真空度。
5) 电压的类型及波形。
6) 真空间隙的老炼。
15.真空灭弧室基本结构包括那些元件?
答:真空灭弧室是真空断路器的核心元件,承担开断、导电和绝缘等方面的功能。真空灭弧室基本元件有外壳、波纹管、动静触头和屏蔽罩等元件。
16. 真空灭弧室的触头有哪些结构型式?
答:真空灭弧室触头结构可以分为非磁吹和磁吹结构两大类,主要的实用品种有:
1) 圆柱状触头;
2) 横磁吹触头;
3) 纵向磁场触头。
17.如何对断路器进行行程和超行程测量和调整?
答:测量分、合闸位置时导电杆行程(即开距)等于这两个数值之差。
测量分、合闸状态下触头弹簧的长度L分和L合,则触头超行程为两数值之差。当触头行程不符合要求时,可卸下绝缘拉杆处的轴销,调整绝缘拉杆长度。如行程偏小,可将调节特殊螺钉往里拧入,使拉杆变短,反之则可使行程减小。
18.SF6气体含水量多有什么害处?
答:SF6气体中含水量较多时,至少有两方面的害处。SF6气体的电弧分解物在水分参与下会产生很多有毒物质,从而腐蚀断路器内部结构材料并威胁检修人员安全。另外,含水量过多时,由于水分凝结,湿润绝缘表面,将使其绝缘强度下降,威胁安全运行。因此,要求SF6气体中含水量要足够少,至少应符合标准规定。
19.SF6断路器在外形结构上有几类?
答:两类。1.瓷柱式SF6断路器,是目前生产和使用较多的一种.2.落地罐式SF6断路器.
20.瓷柱式SF6断路器有什么特点?
答:瓷柱式SF6断路器在结构上和户外少油断路器相似,它有系列性好、单断口电压高、开断电流大、运行可*性高和检修维护工作量小等特点,但不能内附电流互感器,且地震能力相对较差。
21.落地罐式SF6断路器有什么特点?
答:落地罐式SF6断路器是在瓷柱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具有瓷柱式SF6断路器的所有优点,而且可以内附电流互感器,产品整体高度低,抗震能力相对提高,但造价比较昂贵。
22.SF6断路器有哪几种型式的灭弧室?
答:SF6断路器灭弧室在灭弧原理上可分为自能式和外能式两类。在具体结构上分为下面几种:1)双压式灭弧室 2)压气式灭弧室,即单压式 3)旋弧式灭弧室,适用于中压系统 4)气自吹式灭弧室。
23.SF6断路器装设哪些SF6气体压力报警、闭锁及信号装置?
答:通常装设下列SF6气体闭锁信号装置:1)SF6气体压力降低信号,也叫补气报警信号。一般它比额定工作气压低5%--10%。 2)分、合闸闭锁及信号回路。当压力降低到某数值时,它就不允许进行合闸和分闸操作,一般该值比额定工作气压低8%--15%。
24.SF6电器设备内装设吸附剂有和作用?
答:1)吸附设备内部SF6气体中的水分。 2)吸附SF6气体在电弧高温作用下产生的有毒分解物。目前常用的吸附剂有活性氧化铝、分子筛和活性碳等。
25.断路器调试应注意哪些事项?
1)开关和机构的拐臂一定要打好销钉,并应仔细检查。 2)SF6气体压力表应清晰,压力应正常。 3)分合闸前应观察分合指示器,拉不动不能硬拉。 4)有分合闸电气或机械联锁的应认真进行检查。 5)电动操作时,分合闸线圈通电时间不应大于1S。调试中手动操作正常后再进行电动操作。 6)对分合闸辅助开关要仔细调试并正确切换。
26.断路器大修前应进行哪些试验项目?
答:1,分合闸时间及速度测量。2,导电回路电阻测量。3,测量分合闸弹簧的预拉长度。4,测量合闸缓冲器定位间隙合活塞压缩行程 5,SF6气体含水量和泄露检测。
27.如何检查断路器的SF6气体的预压力和预测SF6气体含水量?
答;产品出厂时,支柱和断口装配内均预充约0.06Mpa的SF6气体.当断口吊装在支柱上后,可将压力表装于支柱下部的SF6管路接头上,压力表的指示即为剩余预充压力,一般应为0.03—0.05Mpa.如果预压力正常,就可对内部补充新SF6气体,使压力达到0.1Mpa左右,以便预测SF6气体的含水量.如果无表压,而且在吊装断口时外泄的SF6气体也很少,则说明断路器可能存在漏气部位,且在安装前内部气体已泄露的差不多.此时应进行抽真空处理,然后再充入SF6气体至0.1Mpa左右,并测量含水量.
28.如何整定SF6气体压力表上各对触点的动作压力值?
答:SF6气体报警和闭锁压力的整定可在充气时一并进行.当SF6气体压力充到0.55Mpa时,调整压力表上的分合闸闭锁触点,使其正好接通.当继续将气压充到0.56Mpa时,低压力报警触点应正好接通.最后再将压力充到额定表压.考虑到测量水分时需放掉一些气体,一般宜将气体充到0.62Mpa左右.
29.GIS并装时,相邻气隔内已充有额定压力的SF6气体时,并装间隔能否抽真空到67Pa?
答:GIS中的盆式绝缘子承受压力的

网友A:
不错的资料,收了看看。

网友B:
好东西,值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