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扩展EM223,程序输出口指示灯亮,实际没有输出

楼主(2008-06-27):
CPU是224CN,扩展一个EM223,两个EM232,程序下载进去后,主模块(CPU224)执行正常,

但是EM223在程序执行时,对应的输出口指示灯亮绿色,实际测量时并没有输出(EM223是继电器输出),

输出端是直接控制220V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本人刚接触PLC,请多多指教。

网友A:
90%以上并非是PLC的原因,你可以把输出点外围线断开,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确定是否输出,一般原因为外接线路公共零线断原因造成的。

楼主:
谢了,补充下问题,EM223的4组输出,指示灯都显示正常,测量确定都没有输出。CPU224模块输出时有继电器动作的声音,而EM223上输出时没有。

网友B:
那有可能是触点被烧坏了,你的线圈有没并浪涌吸收器

网友C:
一般是该点的继电器触电粘连了.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D:
有没有具体订货型号

网友E:
用表很容易测量出来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没并浪涌吸收器

具体型号:223-1PL22-0XA8,4组输出都是这个样子,我只使用了3组,其中两组直接控制220V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一组连24V按钮的指示灯,空余一组,

各组的公共端与输出触点之间的阻值保持无穷大,,,我以为是主模块加扩展的时候要设置什么呢,,

网友D:
先按照6ES7 223-1PH22-0XA8的接线图查查接你的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lmhx 8楼 回复时间:2008-6-28 0:34:07

先按照6ES7 223-1PH22-0XA8的接线图查查接你的接线是否正确

果然,M,L+没有接,漏接电源了。还好今天星期六,,我又及时来论坛看了,^_^,

谢谢大家,,接上继电器线圈电源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lmhx 8楼 回复时间:2008-6-28 0:34:07

先按照6ES7 223-1PH22-0XA8的接线图查查接你的接线是否正确

果然,M,L+没有接,漏接电源了。还好今天星期六,,我又及时来论坛看了,^_^,

谢谢大家,,接上继电器线圈电源就好了

对一般维修人员来说,会维修不会编程,是正常现象。

而对编程人员,会编程却不懂得怎么维修的,就不应该了。

楼主刚接触PLC,虽可理解,但需要多加努力呀。

网友G:
呵呵,反来是没接24V电源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lmhx 8楼 回复时间:2008-6-28 0:34:07

先按照6ES7 223-1PH22-0XA8的接线图查查接你的接线是否正确

果然,M,L+没有接,漏接电源了。还好今天星期六,,我又及时来论坛看了,^_^,

谢谢大家,,接上继电器线圈电源就好了

多上论坛,会有更多的收获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