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断路器常见问题问答

楼主(2008-06-27):
1、高压断路器的用途是什么?

答:在发电厂和变电所中,高压断路器是1000KV以上电路中的主要控制设备。在正常运行时,用来接通或断开电路的负荷电流;故障时,用来迅速断开短路电流,切除故障。

 2、对高压断路器有什么基本要求?

答:对断路器的基本要求有以下几点:(1)在合闸状态时应为良好的导体。(2)在合闸状态时应具有良好的绝缘性。(3)在开断规定的短路电流时,应有足够的开断能力和尽可能短的开断时间。(4)在接通规定的短路电流时,短时间内断路器的触头不能产生熔焊等情况。(5)在制造厂给定的技术条件下,高压断路器要能长期可靠地工作,有一定的机械寿命和电气寿命要求。此外,高压断路器还应具有结构简单、安装和检修方便、体积小、重量轻等优点。

3、高压断路器有哪些类型?

答:根据断路器安装地点,可分为户内和户外两种。根据断路器使用的灭弧介质,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油断路器。油断路器是以绝缘油为灭弧介质。可分为多油断路器和少油断路器。在多油断路器中,油不仅作为灭弧介质,而且还作为绝缘介质,因此用油量多,体积大。在少油断路器中,油只作为灭弧介质,因此用油量少体积小,耗用钢材少。(2)空气断路器。空气断路器是以压缩空气作为灭弧介质,此种介质防火、防爆、无毒、无腐蚀性,取用方便。空气断路器属于他能式断路器,靠压缩空气吹动电弧使之冷却,在电弧达到零值时,迅速将弧道中的离子吹走或使之复合而实现灭弧。空气断路器开断能力强,开断时间短,但结构复杂,工艺要求高,有色金属消耗多,因此,空气断路器一般应用在110KV及以上的电力系统中。(3)六氟化硫(SF6)断路器。SF6断路器采用具有优良灭弧能力和绝缘能力的SF6气体作为灭弧介质,具有开断能力强、动作快、体积小等优点,但金属消耗多,价格较贵。近年来SF6断路器发展很快,在高压和超高压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尤其以SF6断路器为主体的封闭式组合电器,是高压和超高压电器的重要发展方向。(4)真空断路器。真空断路器是在高度真空中灭弧。真空中的电弧是在触头分离时电极蒸发出来的金属蒸汽中形成的。电弧中的离子和电子迅速向周围空间扩散。当电弧电流到达零值时,触头间的粒子因扩散而消失的数量超过产生的数量时,电弧即不能维持而熄灭。真空断路器开断能力强,开断时间短、体积小、占用面积小、无噪声、无污染、寿命长,可以频繁操作,检修周期长。真空断路器目前在我国的配电系统中已逐渐得到广泛应用。此外,还有磁吹断路器和自产气断路器,它们具有防火防爆,使用方便等优点。但是一般额定电压不高,开断能力不大,主要用作配电用断路器。

 4、高压断路器的型号是怎样规定的?

答:目前我国断路器型号根据国家技术标准的规定,一般由文字符号和数字按以下方式组成:其代表意义为: ①—产品字母代号,用下列字母表示:S—少油断路器;D—多油断路器;K—空气断路器;L—六氟化硫断路器;Z—真空断路器;Q—产气断路器;C—磁吹断路器。 ②—装置地点代号;N—户内,W—户外。 ③—设计系列顺序号;以数字1、2、3……表示。 ④—额定电压,KV。 ⑤—其它补充工作特性标志,G—改进型,F—分相操作。 ⑥—额定电流,A。 ⑦—额定开断电流,KA。 ⑧—特殊环境代号。

 5、高压断路器由哪几个部分组成,其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答:高压断路器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通断元件,中间传动机构,操动机构,绝缘支撑件和基座。通断元件是断路器的核心部分,主电路的接通和断开由它来完成。主电路的通断,由操动机构接到操作指令后,经中间传动机构传送到通断元件,通断元件执行命令,使主电路接通或断开。通断元件包括有触头、导电部分、灭弧介质和灭弧室等,一般安放在绝缘支撑件上,使带电部分与地绝缘,而绝缘支撑件则安装在基座上。这些基本组成部分的结构,随断路器类型不同而异。

 6、何谓高压断路器的触头?它的质量和实际接触面积取决于什么?

答:在高压断路器的导电回路中,通常把导体互相接触的导电处称为触头。触头往往是高压断路器导电回路中最薄弱的环节。触头的质量主要取决于触头的接触电阻。接触电阻与表面的实际接触面积、触头材料、触头所受压力、以及接触表面的洁净程度有关。试验证明触头的实际接触面积与触头本身的尺寸无关,而仅决定于加在触头上的压力和触头金属材料的抗压极限。

7、概述隔离开关及其作用。

答:隔离开关是在高压电气装置中保证工作安全的开关电器,结构简单,没有灭弧装置,不能用来接通和断开负荷电流电路。隔离开关的作用为:隔离电源,倒闸操作,接通和切断小电流电路。

 8、简述高压断路器的主要技术参数。

答:通常用下列参数表征高压断路器的基本工作性能: (1)额定电压(标称电压):它是表征断路器绝缘强度的参数,它是断路器长期工作的标准电压。为了适应电力系统工作的要求,断路器又规定了与各级额定电压相应的最高工作电压。对3—220KV各级,其最高工作电压较额定电压约高15%左右;对330KV及以上,最高工作电压较额定电压约高10%。断路器在最高工作电压下,应能长期可靠地工作。(2)额定电流:它是表征断路器通过长期电流能力的参数,即断路器允许连续长期通过的最大电流。(3)额定开断电流:它是表征断路器开断能力的参数。在额定电压下,断路器能保证可靠开断的最大电流,称为额定开断电流,其单位用断路器触头分离瞬间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的千安数表示。当断路器在低于其额定电压的电网中工作时,其开断电流可以增大。但受灭弧室机械强度的限制,开断电流有一最大值,称为极限开断电流。(4)动稳定电流:它是表征断路器通过短时电流能力的参数,反映断路器承受短路电流电动力效应的能力。断路器在合闸状态下或关合瞬间,允许通过的电流最大峰值,称为电动稳定电流,又称为极限通过电流。断路器通过动稳定电流时,不能因电动力作用而损坏。(5)关合电流:是表征断路器关合电流能力的参数。因为断路器在接通电路时,电路中可能预伏有短路故障,此时断路器将关合很大的短路电流。这样,一方面由于短路电流的电动力减弱了合闸的操作力,另一方面由于触头尚未接触前发生击穿而产生电弧,可能使触头熔焊,从而使断路器造成损伤。断路器能够可靠关合的电流最大峰值,称为额定关合电流。额定关合电流和动稳定电流在数值上是相等的,两者都等于额定开断电流的2.55倍。(6)热稳定电流和热稳定电流的持续时间:执稳定电流也是表征断路器通过短时电流能力的参数,但它反映断路器承受短路电流热效应的能力。热稳定电流是指断路器处于合闸状态下,在一定的持续时间内,所允许通过电流的最大周期分量有效值,此时断路器不应因短时发热而损坏。国家标准规定:断路器的额定热稳定电流等于额定开断电流。额定热稳定电流的持续时间为2S,需要大于2S时,推荐4S。(7)合闸时间与分闸时间:这是表征断路器操作性能的参数。各种不同类型的断路器的分、合闸时间不同,但都要求动作迅速。合闸时间是指从断路器操动机构合闸线圈接通到主触头接触这段时间,断路器的分闸时间包括固有分闸时间和熄弧时间两部分。固有分闸时间是指从操动机构分闸线圈接通到触头分离这段时间。熄弧时间是指从触头分离到各相电弧熄灭为止这段时间。所以,分闸时间也称为全分闸时间。(8)操作循环:这也是表征断路器操作性能的指标。架空线路的短路故障大多是暂时性的,短路电流切断后,故障即迅速消失。因此,为了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和系统运行的稳定性,断路器应能承受一次或两次以上的关合、开断、或关合后立即开断的动作能力。此种按一定时间间隔进行多次分、合的操作称为操作循环。我国规定断路器的额定操作循环如下:自动重合闸操作循环:分——t’——合分——t——合分非自动重合闸操作循环:分——t——合分——t——合分其中 分——表示分闸动作;合分——表示合闸后立即分闸的动作; t’——无电流间隔时间,即断路器断开故障电路,从电弧熄灭起到电路重新自动接通的时间,标准时间为0.3S或0.5S,也即重合闸动作时间。 t——为运行人员强送电时间,标准时间为180S。

 9、何谓电气触头?对电气触头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答:电器中通过导体间的接触而导电的部位或部件,都称为电气触头(简称触头),如母线的接头、电器的接引处和开关电器的动、静触头等。对触头的要求有:(1)结构可靠。(2)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和最小的接触电阻。(3)通过规定的电流时,发热温升不超过允许值。(4)通过短路电流时,具有足够的电动稳定性和热稳定性。(5)可开断的触头,还应具有足够的抗熔接和抗烧伤的性能。

 10、经常采用的减少接触电阻和防止触头氧化的措施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