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08-06-27):
下面是瞎编的一个电路,控制类似空压机一样,CR1和CR2是压力继电器的两个输出,CR1作为控制压缩机用,CR2作为报警用。刚开始开机CR1和CR2同时动作,压缩机启动,到达报警停止点A时,CR2断电;到达控制停止点时,CR1断电。KT的目的是屏蔽开始CR2的报警,等于第一次系统启动不报警,启动后由于压力继电器自动控制压缩机,所以压力应该保持正常,如果有异常发生,CR2动作,开始报警。
感觉到电路设计的不是太好,多用了两个继电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请问KT有必要吗?或者那位大哥推荐个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A:
 这个KT不是一直都有电了?还有KT的触头好像画得不对吧>?

楼主:
其它的都没问题了吗?

网友B:
CR1和CR2是压力继电器的两个输出,是什么意思刚开始开机CR1和CR2同时动作是什么意思?

网友C:
cR1和CR2就该是常闭型的吧,也就是常常压下是常闭的,刚开机时,两个都是闭合的,空压机启动.(有个问题,停机的CR1的压力动作值是低于CR2的报警压力值是很多的)一般来说当达到压力达到报警值时,CR2会动作.所以我认为你的KT没必要加.

网友C:
你33和35的接法是自锁功能,在一般来说CR2应该接常开触点才对.所以你的CR4也是多余的.

说的不对,见笑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