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OWER ONE电源NHC3011-5钳位二极管烧坏

楼主(2008-06-27):
该电源的主功率器件工作方式为单端正激双管,双组相同的功率管/变压器/整流...;其中一组功率器件的低端钳位二极管烧坏,已经换了几次,同样在低端钳位二极管烧坏.

电源空载正常,加2成的负载就烧钳位二极管了.

请教过朋友,说是低端功率管关断慢,导致反向电流从,变压器异名端-->低端功率管-->地-->低端钳位二极管-->变压器同名端-->变压器异名端;形成一个回路.钳位二极管过电流烧坏.我已经全部检查过,没发现问题.

我的表达水平欠佳,请大家将就点看...

现请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钳位二极管烧坏!附边电路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吗?

楼主:
谢谢回复!

附边是指变压器的次级吧,没检查到问题.整流/电感/滤波电容/整流吸收RC....没发现问题.

估计问题出在控制板上,控制芯片是2片UC3846.

网友B:
工控电源板故障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C(2013-08-23):
电子元器件采购网:RightIC  www.rightic.com   代理power one 电源模块,欢迎采购

都坏了就重新买一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