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故障现象

楼主(2008-06-27):
我厂使用森兰SB12S110变频器,今天老是运行中出现OUU故障报警停机。OUU故障报警指示:(1)电源电压异常;(2)减速时间太短;(3)制动电阻选择不合适;第2,3项基本可以排除。只有第一项有点异常,50HZ运行时测变频器上端电源电压超万用表量程(750V)。以超过变频器418V最大值,(听上个班说空载试机测变频器上端电源电压为一相400多V,另两相500多,600多V)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虾们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检查一下负荷线对电缆的钢甲有无放电现象,只是有可能。

网友B:
有没有量过其它地方的电压.都有这么高/还是只有这台变频器上电压有这么高?应该是总电源有故障.

网友C:
先看看是不是其他电源也是这样

网友D:
呵呵

不会都这么高吧

要是都这么搞得话

出问题的就不止这台变频器了

楼主(2008-11-14):
谢谢大家,问题以解决,所测电压为假电压,(OUU故障报警指示:(1)电源电压异常;(2)减速时间太短;(3)制动电阻选择不合适)OUU故障报警为减速时间太短

网友E:
你的工具也太古董了吧,竟然测到假电压??你做这行的连个电压的偏差度还弄不清楚怎么弄变频。。。。“我厂使用森兰SB12S110变频器,今天老是运行中出现OUU故障报警停机。”运行中报与减速时间太短有什么关系????减速时间太短报应该在停机时报呀。。。。怎么在运行中报????

网友F(2014-02-28):
引用 网友E:
你的工具也太古董了吧,竟然测到假电压??你做这行的连个...

谢谢,我们的变频器调速范围在正常运行时35-50,手动调节,操作工人降速调的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