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06-27):
我厂使用森兰SB12S110变频器,今天老是运行中出现OUU故障报警停机。OUU故障报警指示:(1)电源电压异常;(2)减速时间太短;(3)制动电阻选择不合适;第2,3项基本可以排除。只有第一项有点异常,50HZ运行时测变频器上端电源电压超万用表量程(750V)。以超过变频器418V最大值,(听上个班说空载试机测变频器上端电源电压为一相400多V,另两相500多,600多V)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虾们赐教,谢谢

网友A:
是一台还是全部,ruguo

网友B:
是输入电压吗 ?你这情况很特殊哦!电源电压再不平衡也不可能到你说的这种程度啊,顶多相差个10几V就算高的了,相差200V除非是你的变压器或者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C:
呵呵,楼主的低压系统电压是多少?

网友D:
你是哪里的朋友,我们公司专业维修变频器

楼主:
对:氨纶电仪 关于

是一台还是全部,ruguo

内容的回复:一台

楼主:
对:求专 关于呵呵,楼主的低压系统电压是多少? 内容的回复:380V;385V;385V

楼主:
对:gydzx 关于是输入电压吗 ?你这情况很特殊哦!电源电压再不平衡也不可能到你说的这种程度啊,顶多相差个10几V就算高的了,相差200V除非是你的变压器或者万用表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是输入电压。变频器上端电压是这样,配电室三相有正常

楼主:
对:山东 小平 关于你是哪里的朋友,我们公司专业维修变频器 内容的回复:攀枝花

网友E:
大概是谐波干扰造成的误测,把变频关掉在测一下比较准确,正常的电压不能那么高

网友F:
这么高 查一下变频器的整流模块 是不是短路了

楼主:
对:驰骋的蜗牛 关于大概是谐波干扰造成的误测,把变频关掉在测一下比较准确,正常的电压不能那么高 内容的回复:有可能,谢谢

楼主:
对:初级电工没考上 关于这么高 查一下变频器的整流模块 是不是短路了 内容的回复:换了一台变频器也是这样

网友G:
哥们对于你的问题,如果关了变频器还是这样,电源电压又正常。你可就要好好的查下电源线了。

网友H:
呵呵,楼主的低压系统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8-11-14):
谢谢大家,问题以解决,所测电压为假电压,(OUU故障报警指示:(1)电源电压异常;(2)减速时间太短;(3)制动电阻选择不合适)OUU故障报警为减速时间太短

网友I:
那么是制动时电流太大,除了增加减速时间,也可以增加制动电阻,减少制动时间。

网友J:
 楼上说的对,除了增加加减速时间,还可以增加制动单元,吸收制动时产生的电流。

网友K:
森兰好用吗?我一直没敢用!

楼主:
对:ts12345 关于森兰好用吗?我一直没敢用! 内容的回复:森兰好用,我们使用一直不错

楼主:
对:CONSATANT 关于那么是制动时电流太大,除了增加减速时间,也可以增加制动电阻,减少制动时间。 内容的回复:我们不用制动电阻,自由停车。是运行中出现OUU故障报警停机。OUU故障报警指示:(1)电源电压异常;(2)减速时间太短;(3)制动电阻选择不合适;问题以解决,担不是你们所述问题

楼主:
对:笨笨猫 关于

 楼上说的对,除了增加加减速时间,还可以增加制动单元,吸收制动时产生的电流。

内容的回复:我们不用制动电阻,自由停车。是运行中出现OUU故障报警停机。OUU故障报警指示:(1)电源电压异常;(2)减速时间太短;(3)制动电阻选择不合适;问题以解决,担不是你们所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