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包装机相关问题 的讨论

楼主(2008-06-27):
        我单位有一台托利多的自动包装机(散料自动下料,没有给料机构型)在维护过程中发现:每次将标准砝码放进计量桶中不同的位置,得到的重量值不同,相差达到0.2KG,而对物料的包装却还是比较准确,而且重复性还行。这种计量桶是用两只称重传感器来测力的,

原因何在?

网友A:
传感器受力不均,计量桶内的物料必须均匀分布。

网友B(2008-08-12):
1.是你的传感器平面与称的接触面不平衡导致这个原因,建议你拆下检查下,这个问题是所有打包机一个普遍的问题.检查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所有连接处检查要仔细,有很小的脱焊都影响的.

2.在检查下显示表线路接触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