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

楼主(2008-06-27):
我的想法是做三轴镗床进给,用三套5.5KW交流主轴伺服驱动,不用数控系统,找正及快速移动用市场上卖的手控盒,贵公司用此手控盒吗?内含X/Y/Z三只轴转换开关,X1/X10/X100三档倍率开关及一只手轮.
工作进给在操作吊挂上,有一只开关来选择面板控制还是手控盒控制,上面有正向启动/停止/反向启动,用一种脉冲发生器来产生进给脉冲,用一只多档(18档-24档)开关来选择脉冲积分,查丝杠间距来计算脉冲数,(最小进给为0.01毫米).
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教:1/ 手控盒与伺服如何连接,需要用什么样的扩展板,手控盒的手轮是不是一定要与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一样的线数要求. 2/ 进给脉冲发生器有什么样要求.有现成的产品和制做方案吗? 3/ 主轴伺服在那种频率下能平稳工作. 4/ 伺服在何种控制环境下能实现以上要求. 5/ 还用电抗器和制动电阻吗?要用的话如何选择.
我是用一台富士NB2继电器输出的PLC做上位机.

网友A:
1、你说的哪个手控盒应该是个数控上使用的手轮,它应该使用的是A/B相输出脉冲和输出3个倍率当和3个轴的转换开关

  理论上分析应该是可以用的操作步骤为ASD工作在PT(外部命令脉冲)模式,3台ASD的(SIGN/PLS)并连接到你的手轮上,注意电压匹配和是否差动脉冲。

  X/Y/Z选择分别接到3台ASD的DI上,功能选择为EMGS--电机紧急停止(注意A/B)接点(最好用个继电器转换)

 倍率选择并联接到3台ASD的DI上,功能选择为GNUM0/GNUM1,然后修改对应的功能(最好用继电器转换下)

 这个对于你的手论没什么具体要求,

其余的什么的要根据你的要求来选择

网友B:
可以参考 EH2 40點PLC控制方案

A+产品有5.5kw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马达

网友C:
你的要求我大概明白了,配置如下:

ASD-A+ SERVO *3 功率5.5千瓦

手持*1 (型号可以询问我们)

具体的方法就是:

利用通讯改写伺服PR模式的脉冲数和速度来进行自动定位,手轮则可以利用伺服内部的DI信号外部脉冲禁止来确定那个轴可以被驱动!至于脉冲倍率嘛,可以利用伺服内部多电子齿轮比进行切换,如果你不明白我提供的方案,可以发邮件给我!

  li.xiaodong-px@delt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