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控制高压?期待详解。。。。

楼主(2008-06-27):
这个问题虽然简单,但是小徒不才,就是弄不好

一个单片机的基本电路做好后,我只能让他在板子上控制一些小的LED闪闪亮亮的

我想将它的I/O用于控制220V的电磁阀

问题是,这中间要用什么器件过渡呢???

就是低压控制高压,难啊

单片机的5V电压好像无法驱动5V继电器(电流用的太大,继电器好像不稳定)

即使驱动得了, 5V的小继电器还要接一个大的继电器才能过渡到能控制220V

即使能这样做,那要浪费好多电了, 而且用的继电器多了会带不动

我想要的目的是让它和三菱的继电器输出PLC那样,I/O点可以直接接高压 ,

我试过用光耦,6只脚的白色的那种,

通电后感觉单片机带不起来,因为我测得光耦的另一边有很大的电阻,当把光耦做过渡的开关时,光耦岂不是在耗电,意思就是没有实现开关作用

用三级管我也试过,但是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不是接错了

看见过PLC的内部好像也是光耦,4只脚的黑色的那种

还有就是传感器一般都是24V的,信号送到单片机的引脚上需要用什么隔离呢?

希望知道怎么做的前辈们给几个方法,比如用什么型号的光耦怎么接。。。。。。

不胜感激!!!

网友A:
记得跟过这个帖子了,咋都没有了?偶常用AQV253和AQY277.

网友B:
用固态继电器,单片机能直接驱动固态继电器.

网友C:
单片机带不光耦?是不可能的!

网友D:
照2楼的的是最简单的,马上就能解决问题,但对玩单片机的人来说这样不是最经济和紧凑,有空了去学一下MOC3063之类的光耦带可控硅的使用,继电器一般少用,毕竟寿命有限,反应速度有限。带继电器一般是光耦(521就可)隔离,去ULN2004,再带继电器

楼主:
谢谢各位!我先去找找MOC3063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