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钳形电流表检查电机运转电流引起误差的问题!!!!

楼主(2008-06-27):
请教各位:小弟前几天遇到过一个现象。

就是将钳形电流表卡入运转电机交流接触器的上端电源线时测得电流值是4.2A。

而将此表卡入此运转电机热继电器下端引线时则测得电流值为4.7A。

我怀疑为交流接触器触点接触不好而导致电流增大。

还会有其它原因引起的吗?

以上。

网友A:
呵呵,1  负荷不稳定,电流随其变化;

           2    漏电了;

           3   钳形电流表有问题或卡的相不一样;

           4“交流接触器触点接触不好而导致电流增大。”偶认为不可能,楼主解说一下。

网友B:
不好说,但一般不认为是接触器触点故障,如怀疑触点故障,可用万用表检查触点上、下两端的电压。

网友C:
钳形电流表的量程挡位是多少?测量不得当有误差正常,串联电路内电流相当

网友D:
触点接触不好而导致电流增大。串联电路内电流相当

网友E:
你的很细心,那么请问你测的是同一相么?用的是数字还是指针的?测电流的钳表之钳口一定要放在中心位置而且要水平,

网友F:
交流接触器触点接触不好而导致电流增大。”偶认为不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关于交流接触器触点接触不好而导致电流增大。”偶认为不可能

如果接触器触点接触不好,造成接触器触线端的电压不稳定,当然会导致点机电流的变化。

网友G:
我倒认为是负载不稳定.

网友H:
触器触点接触不好?电压不稳定?负荷不稳定?

楼主:
回复各位:钳形电流表是数显的 量程拨到200A档测量的,

我的意思是在交流接触的上端测量(导线放置在钳口中心而且处于水平)与放置在热继电器的下端导线测量有误差。

如果是负载不稳定应该是无论是在什么位置测量都是同样值呀。那为什么会出现交流接触器上端与热继电器下端却有误差呢。

用此表测量另一台电机(一样的)却没有此种现象。

小弟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