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恒压供水参数

楼主(2008-06-27):
请问深川SVF3000P型变频器恒压供水的参数怎么调?

网友A:
深川变频器是一个新品牌吧!只在广告中见过。

网友B:
  是山东日业改的名在山东淄,参数和日业一样的把0500改为1为PID控制,0503为0-10V的百分比就是远传压力表的百分比,想调多少MP按百分比调上就行。只要是接VF端口就什么也不用改了,出厂值就行再改个启动方式和加减速时间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