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饶线电机!

楼主(2008-06-27):
前两天遇到了一件很蹊跷的事,我们厂有一台绕线电机11千瓦的,转子和定子都烧了,放到修理厂修理好后,回来装配好以后,准备试车,先没有接转子电阻线,准备试一下转子的开路电压,当定子通电以后转子全速运行,没有开路电压,定子电流70A左右.当时以为是滑环短路了或是接地了,用摇表量了没有接地(在修理的时候就已经量了滑环的相间电阻是500所以滑环没有短路)后来有试了几次还是一样.到了第二天我们怀疑是转子的线接错了,把接头打开看了一下没有错,后来有装上去试了一下又好了,电流都很正常.想了很久也想不出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当没有接电阻时转子全速运行,没有开路电压,是转子绕组短路的表现,看看刷架

楼主:
当时刷架没有安装,z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