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手机电池爆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6-27):
经常在网上看到手机电池爆炸的新闻,怕怕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爆炸的

网友A:
不正确的充电器和不正确的方法和不合格的电池,还有投入火中,短路等等

网友B:
一般都是不合格的电池

网友C:
不合格的电池和不合格的充电器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有就是顾客贪便宜,买了这两样不合格产品

网友D:
能量过于集中就会爆炸!

网友E:
电池内部的核子发生了裂变!

网友F:
楼上分析的都是有利的条件。

网友G:
一般都是市场上另配的充电器或假电池引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电池内部的核子发生了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