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Smartpro系统中ConMaker中变量编译出错???

楼主(2008-06-28):
各位高手:你好!请问在和利时Smartpro系统中ConMaker中编译组态程序时,出现MOTOR的变量定义错误,是它的定义不正确造成的吗,定义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A:
那你要看看你自己是怎么定义的呀!你想怎么用!你把这个变量换成个新建立的变量看看!如果是定义错误的话,那么你看看它连接的位置需要什么样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