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楼主(2008-06-28):
 引用JJG1008-87
一、 一般术语
1、 压力(压强)(Pressure)
垂直作用于单位面积上的分布力
2、 差压(压力)(Differential Pressure)
两个相关压力之差
3、 绝对压力(Absolute Pressure)
以零作参考压力的差压
4、 表压力(Gauge Pressure)
以环境大气压力作参考压力的差压
4.1(正)表压(Positive Pressure)
绝对压力高于大气压力的表压力
4.2负(表)压(Negative Pressure)
绝对压力低于大气压力的表压力
5、 静态压力(Static state Pressure)
在所研究的领域内,不变压力或变化缓慢到可以不考虑其随时间变化的压力
6、 动态压力(Dynamic state Pressure)
在所研究的领域内,随时间变化的压力
7、 帕斯卡(Pascal)
压力单位、1帕斯卡等于1牛顿每平方米,简称帕,符号为Pa

1Pa=1N/m2
8、 大气压力(Atmospheric Pressure)
大气自重所产生的压力,亦称气压

二、元件术语
9、(测压)敏感元件(Sensitive element)
在测压仪器仪表及传感器中直接感受被测压力并转换成另一种量的元件
10、(测压)弹性元建(Pressure elastic element)
利用材料的的弹性变形把压力转换成位移、力等物理量的敏感元件
11、包端管(弹簧管)(Bourdon tube)
一端密封、横截面具有特定形状的、弯成规定外形的金属或非金属管
12、膜片(Diaphragm)
一种沿外缘固定的片形测压弹性元件
13、膜盒(Capsule)
将两个金属膜片对合、并将其外缘焊接制成的测压弹性元件
14、波纹管(Bellows)
具有等间距同轴环形波纹、圆筒形、能沿轴向伸缩得测压弹性元件
15、转换元件(Transduction element)
将一种量转换为另一种量的元件总称
16、电位器转换元件(Potentiometer transduction element)
将位移(角位移或线位移)转换成相应的电阻值变化的元件
17、电容转换元件(Capacitance transduction element)
将位移等转换成相应电容之变化的元件
18、压阻转换元件(Piezoresistance transduction element)
应用半导体材料的压阻效应,将被测压力转换成相应的电阻值变化的元件
19、应变转换元件(Strain gauge transduction element)
利用电阻材料随应变而产生电阻值变化的特性制成的转换元件
20、变磁阻转换元件(Variable reluctance transduction element)
将位移等转换成相应的磁路磁阻变化的元件
21、电感转换元件(Inductive transduction element)
将位移转换成相应电感量变化的的元件
22、差动变压器转换元件(Differential transformer transduc-tion element)
将位移转换成相应的次级线圈感应电势变化的元件
23、压电转换元件(Piezoelectric transduction element)
应用压电效应,将被测压力转换成相应的电荷量变化的元件

二、 仪器仪表及其装置术语
24、液体压力计(Manometer)
利用液柱自重产生的压力与被测压力平衡的原理而制成的压力计
25、U形管压力计(U-tube manometer)
结构形式为U形管的液体压力计
26、杯形(单管)压力计(Cistern manometer)
U形管的一边用杯形容器代替,使U形管两边内径成一定比例的液体压力计
27、倾斜式微压计(Inclined-tube manmeter)
单管倾斜的杯形压力计
倾斜常数(Incline constant)
倾斜式微压计的仪器常数,把倾斜管中的液柱长度换算成压力值的换算系数
28、补偿式微压计(Compensated micro-maonometer)
由一个可上下移动的容器和一个静止容器相连通,用可动容器的位移变化补偿被测压力引起的静止容器中液位零点变化的液体压力计
针尖对准(Needlepoint train)
在一些液体压力计中,以针尖及其影像对准确定零点液位的过程

网友A:
真不错,需要以后多发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