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打开WINCC画面时不断出现AUTOCAD的安装提示???

楼主(2008-06-28):
画面是用CAD画好放到WINCC中去的,是否跟此有关(WINCC6.0 ASIA),请各位大虾施援!谢谢!

网友A:
安装提示与Wincc无关,那可能是您安装的AutoCad软件的软件信息被破坏,您可以尝试修复安装您的AutoCad,以修复被破坏的软件信息。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我还以为是WINCC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