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台达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8-06-28):
急:我的台达DVP-14SSPLC用PLC编程器可以读取里面的程序,但是不能写入,要怎么解决,先谢过了

楼主:
用PLC编程器不能够写入

网友A:
是不是在RUN状态,我都是用软件计算机写入

网友B:
台达的手编器没有用过;

应当是手编器的使用有问题;不行全清除了再写入;

网友B:
对了,看一下手编是不是有个键,是读入与写出切换的;

楼主:
我现在用电脑也不能写,也不能读,

楼主:
是因为我在写通讯程序的时候,我写了

LD M1002

MOV K10 D1121

楼主:
我补充一下,用手持编程器在可以读写,在STOP模式下,用笔记本在RUN和STOP模式下,都不能读写,希望台达的工程师给与解答,

楼主: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请台达的工程师解答一下,谢了我在线等,急呀

楼主:
已经解决好了,我把编程软件卸载了以后从新安装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