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故障

楼主(2008-06-28):
各位好,我 这里有台欧陆590的调速器运转是正常的,可是调速度的 电位器起不了作用,有跟没有电位器是一样的速度,请问各位是参数里那个参数原因,还是那里一 问题。谢谢

网友A:
变频器里的参数设置是用面板控制,还是端子控制。

网友B:
没坏之前一直是电位器调速吗?    先测量一下电位器是否完好吧.

网友C:
先查电位器!看看是不是旋钮与电位器松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旋钮与电位器松动!或者连线断开~~~

网友E:
590及西门子6RA系列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技术交流

网友F(2011-04-28):
首先检查B3与B4有无20V电压,然后检查电位器及A4模拟电压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