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专业百问不倒

楼主(2008-06-28):
1. 发变组保护几个出口继电器,出口压板?
答:4个出口继电器86G1-86G4,出口压板TS25-TS32。
2. 高备变保护几个出口继电器,出口压板?
答:#03A出口继电器86T3、出口压板TS7,#03B出口继电器86T4,
出口压板TS8,205开关失灵保护出口继电器86BF、出口压板TS9。
3. 发变组、高备变保护有几路电源?
答:110V直流分屏B、E两路电源,在集控室电子间内可切换。
4.发电机定转子接地保护用注入变压器的作用?其电源取自哪里?
答:注入变压器REX011为发电机定转子接地保护提供一个高频信号。
电源由注入单元REX010向REX011注入变压器提供,由变压器组
块产生100%定子和转子接地故障时保护所需的高频信号。
5.
#5机解列时,5042开关A相未拉开如何处理?
答:立刻将5042开关合闸,联系检修处理,合不上通知网控拉开5042
开关相邻的所有开关5041、5043。
6. 发电机在何时进行强励?强励电流?
答:当发电机电压低于90%额定电压时,调节器强励10S,强励电
流9540A。
7. 整流柜故障有何影响?(一台、两台、三台)。
答:当任一台功率柜故障后,其它功率柜将承担其工作电流。两
台功率柜故障后,励磁电流限制器设定值将自动减少,不能进
行强励。如果三台功率柜故障则自动切断励磁。
8. 电压平衡继电器的作用?
答:监视比较两相或三相电压的输入,可以避免错误的电压测量,
同一相上的电压差超过设定的波值时开始检测,只有相似的来源
电压才能比较,它具有一致的波幅和相角并连接于同一母线。
9. 发电机解列时为何要将有功负荷减至零,无功负荷接近零?
答:如果有功负荷未减至零,解列时电磁制动力矩突然消失,在汽
机过剩力矩的作用下引起机组超速。无功负荷接近零可以通过定
子电流判断三相不一致。
10.发电机同期并列的条件?
答:1)发电机电压等于系统电压允许电压差不大于5%,
2)发电机频率等于系统频率允许频率差不大于0.1HZ,
3)发电机电压的相位和系统电压的相位相同,
4)发电机电压的相序和系统电压的相序相同,波形相同。
11.发电机大修后一般做哪些试验?
答:1)试验发电机系统的所有信号正确。
2)主开关传动试验(需经值长同意,在拉开两侧刀闸的情况
下进行。)。
3)发电机灭磁开关41FB拉合试验。
12.#6发电机采用5052开关与系统并列时同期电压取自哪里?邹蒙线停
电时呢?
答:压差取自发变组出口4PT和邹蒙线PT,频差取自发变组3PT

邹蒙线PT。邹蒙线停电时,压差取自发变组出口4PT和500KVⅠ
母线PT,频差取自发变组3PT
和 500KVⅠ母线PT。
13.
#6发电机采用5053开关与系统并列时,同期电压取自哪里?
答:压差取自发变组出口4PT和500KVⅡ母线PT,频差取自发变组
3PT和 500KVⅡ母线PT。
14. 发电机与系统解列后合环时,为何要投入STK开关?
答:闭锁同期回路的检查。
15. 发电机与系统并列时,同步表一般何方向转动?代表什么意思?
答:当发电机频率与系统频率相等时,投入同步表。发电机频率
大于系统频率时顺时转动,否则逆时针转动,差别大时转动块,
但是当差值大于0.5HZ时,指针将摆动振荡。
16. 同步表的同期指示灯代表的含义?
答:发电机出口和系统有电压时指示灯亮,左为发电机,右为系统。
17. 发电机启动保护的作用?正常运行时该保护是否投运?
答:发电机在启动或停机过程中有励磁电流流过励磁绕组,(因误
操作、机组低转速下并列、盘车状态利用励磁绕组对转子预热),
此时定子电压的频率很低,许多保护在低频下不起作用,通常
要装设反应定子接地故障和相间故障、由电磁式继电器构成的
保护装置,这种保护称为启停机保护或启动保护,也称为低频
运行保护。靠发电机出口开关合闸时的辅助接点自动投入。
18. 低频保护的目的?
答:汽轮机在低转速下运行若发电机输出功率不变,叶片就要过
负荷,因为功率等于转矩与角速度的乘积,当功率不变,周波
下降使转矩增大,当叶片严重过负荷时,机组将产生较大的振
动,影响叶片寿命,甚至发生叶片断裂。
19. 发电机升不起电压的处理。
答: (1)检查发电机定子电压表计是否正常,励磁电压以及励
磁电流表指示是否常。
(2)检查发电机灭磁开关、工作励磁刀闸是否合闸良好,
发电机是否起励,起励电源是否正常。
(3)检查发电机PT二次自动开关接触是否良好,一次保险是否
正常。
(4)调节器是否正常,调节器直流电源是否良好。
(5)检查励磁变运行是否良好。
(6)检查发电机碳刷接触是否良好。
(7)检查功率柜工作是否正常。
20. 发变组装设安全措施前为何要停用定、转子接地保护注入单元?
答:防止注入单元损坏。
21.发电机负序电流保护的作用?
答:防止发电机不平衡运行时的负序电流在转子表面造成发热,烧
毁转子。
22.转子接地保护定值?
答:Ⅰ段对地电阻5000Ω延时 0.5秒报警Ⅱ段对地电阻500Ω延时
2.5 秒报警.
23.#5机励磁变装设有哪些保护?
答:励磁变差动;励磁变高压侧过流;励磁变瓦斯;励磁变超温。
24.#5机发变组差动保护共用几组CT?分别取自哪里?
答:发变组差动保护共七组CT
发电机侧有1组1LH; #5机5042,
5041开关之间有2组63LH,75LH;A,B高厂变低压侧分别有2组
23LH, 33LH, 43LH,53LH。
25.汽轮机冲转前解除机跳电、发变组并列前解除电跳机保护的原因。
答:(1)解除机跳电原因是:如机跳电投入继电器长时间带电易烧
毁继电器,500KV系统无法合环运行,所以解除机跳电。
(2)解除电跳机原因:如并列前投入时,保护出口动作将联跳
汽轮机,延误开机时间。
26.发变组采用手动方式与系统解列,汽轮机会不会联跳?原因?
答:不会。因为系统解列只是拉开主开关,不会造成电跳机保护。
27.正常停机时,汽轮机打闸联跳发电机有什么危害?
答:发电机开关未跳开,发电机变为电动机运行,对发电机无影响,
造成汽轮机末级叶片过热。如发电机开关有一相或两相未拉
开,无法将发电机并入系统,将在发电机定子线圈中产生负序
电流,引起转子过热,机组振动。

31. 正常停机时,发电机先解列汽轮机后打闸有什么危害?
答:如果调门不严,解列时电磁制动力矩突然消失,在汽机过剩
力矩的作用下引起机组超速。如发电机开关有一相或两相未拉
开,将发电机重新并入系统。
32.发电机大轴处的接地铜辫的作用?
答:消除大轴的静电压;为转子接地保护提供接地点,与其他接地
点分开,避免杂散电流对转子接地保护的干扰。
33.发变组故障录波器的作用?
答:用于发变组发生故障或异常工况时记录电流电压数据和保护动
作顺序再现故障和异常时的电气量变化过程。
34.发变组故障录波器的采集量有?
答:36路开关量:发变组保护出口,高备变保护出口,励磁开关状
态,6KV厂用开关状态,6KV分支保护。54路模拟量:发电机
定转子电压和电流、主变高压侧电压和电流、高厂变高低压侧
电流、高备变高压侧电流、6KV厂用电各段电压。
35.发变组故障录波装置面板指示灯及按钮作用?

楼主:
61.高备变负荷限制器
答:a.由DCS控制限制高备变负荷。
b.如果5610和6610开关电流之和超过1600A,则发出报警信号。
c.如果5601和6610开关电流之和超过1600A,则发出报警信号。
d.如果5601和6610开关电流之和超过1800A,则闭锁5610
进行电源切换。
62.高厂变、高备变、主变、发电机中性点接地方式?
答:6kV厂用系统采用中电阻接地方式,接地电阻值6.06Ω;主
变高压侧直接接地;发电机中性点经接地变压器二次侧电阻
接地0.475Ω。
63.低压厂用系统接地方式?
答:厂房内采用中性点接地变压器二次侧经高电阻接地15.4Ω;
厂房外变压器采用直接接地方式。
64.三相系统中采用中性点不接地方式的特点?
答: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发生金属性接地时,三相的线电压保持
对称且大小不变,因此对电力用户接于线电压的设备的工作
无影响,无须立即中断对用户供电,提高了供电的可靠性。
未接地相对地相电压较接地前升高1.732倍,接地相对地相电压为零,为了避免由于未接地相对地电压长期升高,引起绝缘的薄弱环节被击穿,发展为相间短路,造成事故的扩大。所以规程规定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时,继续运行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同时单相接地时产生的接地电流将在接地点形成电弧,如接地电流大于30A时形成连续的电弧接地。高温的电弧可能烧毁设备,尤其在电机或电器内部最危险。
65.什么叫零点漂移?
答:在三相系统中三相电压是对称的,三相对地电容可以看成是
以地为中点的一组星形负荷,这样电源与地之间便形成一个具有两个节点的交流电路,用节点法按米尔曼定律可求得电源中性点N与地的电位相等为零。当各相对地电容不相等时,中性点电压Un不为零,Un称为中性点位移电压,这种中性点位移的现象称零点漂移。
66.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的特点?
答: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的特点:(1)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
发生单相接地时需断开故障设备,中断用户供电,影响供电的可靠性;(2)单相接地短路时短路电流很大,将产生很大的电动力和热效应,可能造成故障范围的扩大和损坏设备。(3)巨大的接地电流将在导线周围产生较强的单项磁场,对附近的通信线路和信号回路产生电磁干扰。(4)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时,接地相对地电压为零,未接地相对地相电压基本不变,仍接近于相电压。这样,设备和线路对地的绝缘可以按相电压决定,降低造价,电压等级越高,其经济效益越明显。
67.哪些400V母线进线开关装有低电压保护?
答:汽车煤场和灰浆泵房400V母线进线开关设有分支过流和低
电压保护,其余只有分支过流保护,保护动作跳进线开关。
68.汽车煤场和灰浆泵房400V母线送电时注意什么?
答:灰浆泵房400V母线送电时合进线开关前解除低电压压板,
汽车煤场400V母线送电时合进线开关前取下母线PT直流保
险,送电后恢复。
69.主厂房400V PDC干式变的风扇是如何控制的?
答:风扇的启动温度为110℃,停止温度为100℃,变压器报警温
度为140℃,跳闸温度为150℃与报警温度140℃延时20分钟。
70.主变冷却器的自动控制方式?
答:正常运行时应将一组冷却器投入运行,另一组投入自动方式。投入自动的冷却器的启动受变压器高低压绕组温度的控制。风扇的启动温度为60℃,低于60℃时风扇自动停止运行。油泵的启动温度为70℃,油泵的停运温度为55℃。冷却器的后备启动接点温度为75℃启动各组冷却器的一台油泵和5台风扇。
71.主变冷却器油泵故障跳闸,哪台油泵联启?
答:主变冷却器油泵故障跳闸后,当高低压绕组温度≥70℃时,本
组冷却器的另一台油泵联启。
72.主变冷却方式有几种?
答:主变可在油浸自冷方式(ONAN)、强力风冷方式(ONAF)和强迫油
导向循环强力风冷方式(OFAF)三种方式下连续运行。
73.主变冷却方式对负荷有什么要求?
答:(1)冷却装置全部投入运行(OFAF),可带100%(250MVA)额定负荷
连续运行。
(2)油泵全停,冷却风扇全开(ONAF),可带80%(200MVA)额定负荷
连续运行。
(3)油泵 、风扇全停(ONAN),可带60%(150MVA)额定负荷连续运行。
(4)油浸自冷方式下带100%(250MVA)额定负荷允许运行60分钟。
(5)停一组冷却器可带72%(180MVA)额定负荷连续运行。
74.高备变、高备变冷却方式对负荷有什么要求?
答:高厂变和高备变的绕组温升基于55℃情况下:
(1)油浸自冷(0NAN),可带60%(24MVA)额定负荷连续运行。
(2)一级冷却(ONAF1),可带80%(32MVA)额定负荷连续运行。
(3)二级冷却(ONAF2),可带100%(40MVA)额定负荷连续运行。
75.主变、高备变、高备变任一组散热器或油泵出油管法兰大量漏油
如何处理?
答:停止漏油冷却器的油泵运行,启动另一组冷却器油泵。迅速联
系检修同时将漏油处前后的隔离门防护盖打开,关闭隔离门。
76.主变压力释放保护的作用?
答:当变压器内部有故障时,油温升高,油剧烈分解产生大量气体,
使油箱内压力剧增,主变压力释放保护动作,防止变压器爆
炸或变形。
77.主变瓦斯保护与那个保护共用一个光字牌?
答:与低压缸排气温度高保护。
78.变压器呼吸器的作用?
答:呼吸器与油枕内的空间相连通,当油枕内的气体随变压器油的
体积膨胀或收缩时,排出或吸入油枕的气体经呼吸器内中干燥剂吸
收气体中的水分和杂质,起到过滤作用,保持油的清洁和绝缘水平。
79.呼吸器中的干燥剂是什么?如何判断失效?
答:干燥剂常用硅胶,正常为蓝色,当变粉红色时应更换。
80.主变西南侧下部有一圆形法兰中间有一防水小孔,其内部是什么?
答:是主变铁芯的接地点。
81.6A高厂变装设有哪些保护?

答:高厂变6A差动;高厂变6A过流;高厂变6A低压侧X侧中性点零序过流;高厂变6A低压侧Y侧中性点零序过流;高厂变6A瓦斯;高厂变6A油温高;
82.主变轻瓦斯保护动作报警如何检查处理?
答:1)汇报值长,检查变压器油位是否正常,是否漏油。
2)检查变压器是否有放电声和异常声音。
3)检查瓦斯继电器内部是否有气,若有气体应取样分析,观察气体颜色。并做放气试验,取样时应按“安规”要求执行。
4)若动作原因是油内有空气,应将空气放出,并准确记录信号动作时间
,如相邻间隔动作时间缩短,应请示总工,依值长令,将重瓦斯保护信号改为信号或倒至备用变压器运行。
83.什么是变压器的分级绝缘?
答:分级绝缘是指变压器绕组整个绝缘水平等级不一样,靠近中性
点部位的绝缘水平比绕组端部的绝缘水平低。
84.什么是分裂变压器?
答:分裂线圈变压器简称分裂变压器,该种变压器具有几对输入
和输出线圈,其所有输入线圈都接成并联,而所有的输出线圈
可以同时或单独使用,或者相反,这同时或单独使用的几个输
入或输出线圈之间电气上不连接,而只有较弱的磁耦合。
85.分裂变压器的优缺点?
答:1)可以降低短路电流,减小短路电流对母线和断路器的冲击,
减小母线和断路器的一次投资费用;
2)当一个绕组发生短路故障时,在任一未故障的绕组有较高的
残余电压,提高了运行可靠性;
3)当两个线圈负荷不平衡时,两段母线电压不相同;
4)分裂变压器造价较高。
86.变压器绝缘电阻规定?
答:1)新安装或检修后和长期停用(三周)的变压器投入运行前应
测绝缘。
2)电压等级为1000V以上的绕组使用2500V摇表,1000V以下
的绕组用1000V
摇表。电阻值规定(20℃)3-10KV为300MΩ、20-35KV为400MΩ、63-220KV为800MΩ、500KV为3000MΩ。电压0.4KV及以下的变压器用500V摇表电阻≥0.5MΩ

3)当电阻值低于前次值的50%时通知检修处理,必要时测量变压器的介质损耗和吸收比。吸收比R60"/R15",比值不低于1.3。

厂用电系统与配电装置
87.发电机封闭母线微正压装置作用?何时才允许停用?
答:作用:保证外壳内空气绝缘性能,避免绝缘部件上任何灰尘沉积。
停用:1.封闭母线或发电机,变压器有工作,使封闭母线内微正压
无法保持时。
2.封闭母线微正压装置故障,检修消缺要求停运时。
3.检修进行其它工作,需要将封闭母线微正压装置停运时。
88.发电机封闭母线微正压装置压力规定?
答:初始压力 : 15Mbar,最终压力 : 5Mbar从初始压力降至最终
压力所需时间最少20分钟通过压力控制柜调整进气量,维持正
压力或通过压力开关和阀门提供周期性的5至15毫巴充气或
通过一压力释放装置维持10毫巴左右的压力。
89.封闭母线装没装温度计?装在何处?
答:有,分别装在发电机引出线及1.2.3PT之后。
90.离相式封闭母线有什么优点?
答:(1)可靠性高,每相母线封闭与相互隔离的外壳内,可防止发
生相间短路故障。
(2)减小母线间的电动力,由于结构上具有良好的磁屏蔽性能,
壳外几乎无磁场,故短路时母线间的电动力可大为减小。一
般认为只有敞开式母线电动力的1%左右。
(3)防止邻近母线处的钢构件严重发热,由于壳外磁场的减少,
邻近母线处的钢构件内感应的涡流也会减少,涡流引起的发
热损耗也减少。
(4)安装方便,维护工作量少,整齐美观。

楼主:
91.#6机6KVⅠ段工作、备用进线开关同期电源分别取自哪里?
答:工作、备用进线开关同期电源取自各自的分支PT与母线PT
92.6KV动力低电压保护0.5S与9S跳闸的动力有哪些?哪些动力未装
设低电压保护?
答:0.5S有:辅助冷却水泵;碎煤机;干灰空压机;#9皮带;#10
皮带;A、B、C磨煤机;高压水泵;柱塞6KV所有动力设备。
9S有:D、E、F磨煤机;开式冷却水泵;空压机;凝结水泵;凝升泵;循环水泵;一次风机;送风机;A、B真空泵。
未装设低电压保护有:电泵;吸风机;前置泵;低消泵。
93.#5机6KVⅠ段母线PT一次保险A相熔断如何处理?
答:a.将备用电源5610联锁开关打至“手动”位置;
b.拉开低电压保护直流小开关;
c.拉开PT二次交流开关;
d.将PT一次保险拉出柜外;
e.更换保险;
f.将PT一次保险推入运行位置;
g.合上PT二次交流开关;
h.合上低电压保护直流开关;
i.将备用电源联锁开关打至“自动”位置。
94. #5机6KVⅠ段母线失电#5机汽机A变5611开关会不会跳闸?为什么?
答:不会。因为5611开关没有低电压保护。
95. 低电压保护的作用?
答:是当电网电压降低时,将一部分不重要的电动机和根据生产工
艺要求不允许或不需要自启动的电动机从电网中切除,以保证
重要电动机的自启动,并加速电网电压的恢复过程。
96. 为了实施低电压保护,通常将电动机分为几类?
答:(1)第一类是重要电动机不装设低电压保护,电压恢复后自启动;
(2)第二类不重要电动机,电压降低时首先从电网中切除装设低电
压保护动作电压为0.6~0.7Ue(73V)动作时间与电动机的速断
保护相配合为0.5S.
(3)第三类是属于电压消失时间较长,生产过程和技术要求不允许
自启动的电动机装设低电压保护,动作电压为0.4~0.45Ue(47V)
动作时间为9S.
97. 发电机出口1PT的主要负荷?
答:线圈1:失磁40L;阻抗21/G2;逆功率32/L2;过激磁24/L2;
低频181/F1;低频281/F3;电压平衡继电器60I。
线圈2:电压平衡继电器60R;AVR。
98. 发电机出口2PT的主要负荷?
答:线圈1:失磁40S;过激磁24/L1;低频381/F2;低频481/F4;
发电机过电压59S;启动保护59GS;发电机失步78;意外加电
压50/27AE;逆功率32/L1;电压平衡继电器60R;
线圈2:电压平衡继电器60I;AVR。
99. 发电机出口3PT的主要负荷?
答:发电机定子电压表,发电机有功表,发电机无功表,发电机频
率表,发电机电度表,发电机功率因数表,发电机频差表(与
500KV母线PT比较),故障录波器。
100.发变组出口4PT的主要负荷。并列时二次保险熔断有何象征,如
何处理?
答:同期电压信号测量。并列时二次保险熔断发电机无法并列,应
更换二次保险。
101.为何要定期更换发电机碳刷?
答:发电机碳刷长期运行后,碳刷磨损变短,接触不良,造成碳刷
在刷窝内跳动,每个碳刷电流不均衡,引起碳刷过热,擦火甚
至造成滑环烧损。
102.6619开关和6619-1开关间电缆短路如何处理?
答:6619开关、6619-1开关跳闸,柱塞泵房6KV、400V B段母线失电。
1)将6619开关、6619-1开关拖出;
2)将柱塞泵房6KV B段母线所有负荷开关拖出;
3)测量柱塞泵房6KV B段母线绝缘良好,却无防碍送电物后,
柱塞泵房6KV B 段母线倒至#5机供电。
4)恢复柱塞泵房6KV B段母线负荷。
103.倒换6KV厂用电时,备用开关合闸后,工作开关未跳开如何处理?若从集控室均拉不掉如何处理?
答:迅速到6KV开关室用助推器将工作开关打掉,若打不掉,应将
备用开关打掉。
104.6KV母线停电做措施时,接地小车推入几号柜?
答:合上Q25,将接地小车推入#1柜后,合上Q23,合上接地小车,
拉开Q23、Q25。
105.6KV母线PT停运时先取直流或交流二次保险?送电时呢?
答:先取直流再去交流二次保险,送电时先送交流再送直流二次保
险,防止低电压保护误动。
106.6KV母线由工作电源倒至备用电源如何操作?
答:a.将该段母线备用电源自投方式开关切至“手动”位置。
b.检查该段母线备用电源自投方式“手动”指示灯亮。
c.合上该段母线备用分支开关,检查分支电流正常。
d.检查该段母线工作分支开关确已跳闸,分支电流为零。
107.6KV母线由备用电源倒至工作电源如何操作?
答:a.将该段母线备用电源自投方式开关切至“自动”位置。
b.检查该段母线备用电源自投方式“自动”指示灯亮。
c.合上该段母线工作分支开关,检查分支电流正常。
d.检查该段母线备用分支开关确已跳闸,分支电流为零。
108.UPS装置逆变器可有几路电源供电?分别说明?
答:(1)正常运行时由本机N/E
MCC516B(616B)段向UPS装置提供三相电源,经UPS内部的整流器整流后输入到静态逆变器,再由逆变器将直流转换成220V
单相、50Hz交流电向主配电屏供电。
(2)当逆变器输出回路故障时,运行方式自动切换到旁路由
本机N/E MCC516(616A)段经隔离/调压变压器向负荷供电。
(3)当整流器故障或整流器交流输入电源失去时,则由该机
组的直流220V母线经一闭锁二极管向逆变器供电。
109.柱塞泵房馈线开关装设有何种保护?动作结果?
答:电缆差动、过流、接地过流,保护动作跳开本侧开关。
110.柱塞泵房进线开关装设有何种保护?
答:A段设(1)电缆差动保护(2)过流保护(3)零序过流保护。
B段设电缆差动保护。保护动作跳开本侧开关。
111.110V、220V直流系统的作用?
答:110V直流系统主要供控制、保护、测量负荷。220V直流系统主要供事故照明、动力负荷及交流不停电电源
112.110V、220V直流母线电压允许变动范围?直流母线电压高、低将发何报警?
答:110V电压在:110~126V;220V电压在220V~252V。直流110V
主母线5A(B)故障、直流110V系统故障、直流220V系统
主母线故障;UPS系统故障;WZJ绝缘监察装置电压异常。
113.直流系统接地如何查找?有何危害?
答:a.直流系统接地后,运行人员应立即进行查找,检查接地极及
接地性质;
b.了解有无启动或停运设备,并对该设备进行试拉;
c.根据负荷性质试拉,先负荷后电源。并停用可能误动的保护;
d.主保护电源试拉,经总工同意后,可解除保护;
e.接地设备查出后,通知继电保护人员进行处理;
f.在查找过程中或接地消除过程中,需将直流电源瞬时停电时,
必须经单元长同意,并由运行人员进行操作;
g.热工电源由热工人员试拉。对断电跳闸或异常动作的设备,禁
止试拉,若必须试拉,应由热工人员写出防范措施,经总工批
准后执行。禁止其它任何非热工专业人员采用任何瞬时停电的
方法对热工电源进行试拉。

危害:一极接地,另一极电压升高在绝缘薄弱处将造成绝缘击穿引起接地短路;一点接地后,再发生一点接地将造成保护误动、拒动,设备控制失灵。
114.厂用400VPDC 母线电源倒换原则。
答:(1)互为备用的低厂变之间在进行母线电源切换时应采用母线短时停电方式进行倒换。
(2)低厂变送电时先合高压侧开关,后合低压侧开关,停电须序相反,禁止低压侧对低厂变充电。
(3)保安400V PDC母线电源倒换,必须采用瞬间停电倒换;N/E
MCC的两路电源禁止并列运行,倒换时应采用瞬间停电倒换。
115.三期何处装有直流事故照明?
答:集控室,柴油发电机室(直流供电损坏,已改为交流)。
116.柴油机控制柜后和机旁蓄电池组各起何作用?
答:提供控制和启动电压。
117.柴油机控制柜外电源A、B各取自哪里?若该两路电源失去柴油机能否启动起来?
答:取自NE MCC515A/B为油水加热器;风机;蓄电池的充电电源。
两路电源失去不影响启动。
118.三期各400VPDC进线开关哪些为死开关?
答:检修、照明、化水、钢球场。
119.进口6KV开关送电后如何检查合闸回路良好?
答:用万用表测量K14—14接点电压正确。
120.吸风机装设有何种保护?保护动作后果?
答:差动、过流、接地过流。保护动作跳开本电动机开关。

楼主:
121.母线运行中接头发热如何判断?
答:利用变色漆;测温蜡片;测温仪;下雪或下雨时观察接头处
是否有雪融化或冒热气现象。
122.母线为什么涂有色漆?
答:有利于母线散热,可使容许负载能力提高12—15%;便于识别
直流极性和交流相别;有利于防腐和防锈。
123.电气母线采用的安全色代表什么?
答:交流母线A、B、C相用黄绿红色;接地线用黑色;直流母线
正极用红色,负极用蓝色;在二次系统中电压回路用黄色,电
流回路用绿色。
124.母线与刀闸的温度规定?
答:母线与刀闸及各部接头允许极限温度为70℃;封闭母线的导体
最大温升为65℃(环境温度40℃),外壳最大温度为45℃。
125.三期哪些避雷器装设有在线监测装置?其作用?
答: #03高备变高压侧 ,主变高压侧。作用:检测避雷器的运行
状况,减少停电试验次数,安全可靠性增加。
126.电力电缆测量绝缘电阻值规定?
答:电力电缆投入运行前应测量绝缘电阻。1KV以下的使用1KV
摇表,其值不应小于10MΩ。1KV以上使用2.5KV摇表。3KV
及以下的电缆绝缘电阻值不小于200MΩ,6~10KV电缆的绝
缘电阻值不小于400MΩ,20~35KV电缆的绝缘电阻值不小于
600MΩ,220KV电缆的绝缘电阻值不小于4500MΩ/Km。读测
绝缘电阻值应为1分钟后的数值。
127.电动机测量绝缘电阻的规定?

答:6kV高压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应用1000~2500V摇表测量;400V及以下的电动机绝缘电阻应用500~1000V摇表测量。电动机停用超过一周,在启动前应测量绝缘电阻。环境恶劣地方的电动机停运超过8小时,启动前应测量其绝缘电阻。电动机绝缘电阻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1)6kV电动机定子线圈绝缘电阻值不小于6MΩ;
2)400V及以下的电动机定子线圈绝缘电阻值不小于0.5MΩ;

3)6kV高压电动机绝缘电阻值如低于前次测量数值(相同环境温度条件)的1/3~1/5时应查明原因,并测吸收比R60"/R15",比值不低于1.3。
128.带负荷拉合刀闸后如何处理?
答:带负荷合闸后不得拉开。带负荷拉闸后,禁止再将刀闸合上。
129.机炉400VPDC动力开关本身带有何种保护?
答:瞬时过流;长延时过流;短延时过流;低电压5S(K51)10S(K52)。
130.发现5A浮充机输出电流晃动剧烈,你如何处理?
答:调节5A浮充机输出,如果无效应将5A浮充机退出运行,投
入5C浮充机运行。
131.油在高压断路器和变压器的作用?
答:在少油断路器中作为灭弧介质;在多油断路器中作为灭弧介
质和对地绝缘作用;在变压器中是绝缘和冷却介质以及瓦斯保
护的动作介质。
132.为什么蓄电池室易引起爆炸?
答: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水被分解产生大量的氧气和氢气,若
不能及时排出室外,遇火花就会爆炸。
133.#6机部分MCC动力控制回路进行了什么改进?操作注意什么?
答:由于MCC动力采用交流控制,当母线电压瞬间降低时,造成
动力跳闸,所以将控制回路中的合闸中间继电器启动接
触器的常开瞬动接点改为延时1.5S打开,在电压较低或断电时间小于1.5S时,设备可恢复供电。停电操作时按住跳闸按钮1.5S以上。
134.改造的设备有哪些?
答:定子水冷泵;主密封油泵;密封油再循环泵;密封油真空泵;
顶轴油泵;MSP油泵,大机盘车;闭式水泵;电泵油泵;小机
油泵;小机盘车。

网友A:
好多啊

楼主辛苦了

网友B:
这种长篇大论有几个看过了?有几个看完全了?

网友C:
辛苦了 呵呵 看完也是一种考验亚

网友D:
发电场的吧?楼主辛苦辛苦。

网友E:
谢谢楼主,偶也是发电厂的。以上问题已收藏。

网友F:
楼主,辛苦了 ,介绍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