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线电工试题

楼主(2008-06-28):
一、 填空题:
1、线路按用途分(输电线路)和(配电线路)。
2、金具按性能用途分类可分为(支持金具)、(紧固金具)、(拉线金具)、(联结金具)、(接续金具)、(保护金具)六类。
3、弧垂大小和导线的重量、(空气温度)、(导线的张力)及(线路档距)等因素有关。
4、人身与带电体的安全距离10KV以下为( 0.4 )米,35KV为( 0.6 )米110KV为( 1 )米。
5、悬垂线夹XGU—4适用于导线截面为(185 mm2-240mm2)。
6、接地电阻值大小与(土壤)电阻率和(接地电阻)的形式有关。
7、拉开跌落式熔断器时,先拉开(中间相),后拉(两边相)。
8、杆塔基础坑深度的允许偏差为(+100mm、-50mm)。拉线基础坑深度的允许偏差为(-50mm)。
9、开口销是作用作各种金具的(防松装置)。
10、杆塔按用途分为(直线杆塔)、(耐张杆塔)、(转角杆塔)、(终端杆塔)和 (特种)杆塔。
11、电杆拉线的种类有(人字拉线)(水平拉线)(普通拉线)和弓形拉线等。
12、螺栓及销钉穿入方向是:水平且顺线路的由(送电侧)穿入,横线路位于两侧的(由外向内)穿入,位于中间的面向受电侧由(左向右)穿入。
13、单横担直线杆,横担应一律安装在顺电路方向的(受电侧)。
14、钢绞线拉线端头露出的规定:上端头应为(300mm),下端头为(500mm),上下端绑扎长度一般为(50mm).
15、拉线调好后,UT线夹露出的丝扣长度应为(10-30mm).
16、在线路架设,放紧线工作中,对于跨越公路,通信电力线路时应在放线前搭好(跨越线架)。
17、35-110KV导线对地面的最小允许距离,一级公路(7M),居民区(7M)非居民区(6M)。
18、球头挂环,碗头挂板,属于(联结)金具,UT型线夹属于(拉线)金具。
19、电网运行实行(统一)调度,(分级)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电网调度。
20、严禁(约时)停送电。
二、 判断题:
1、完整的电力线路杆塔编号一般应包括电压等级和杆号。(×)应包括线路名称、电压等级、杆号、建设年月。
2、采用吊车立杆方法立杆时,起吊钢丝套可栓在电杆的重心点以上。(√)
3、电杆立直后填土夯实的要求是每800mm夯实一次。(×) 应每500mm以下夯实一次。
4、用电量kWh是电功率的单位,俗称“度”。(×)应是电量的单位。
5、在35KV带电杆塔上工作的安全距离是1.5m。(√)
6、线路熔断器的熔丝溶化过程时间长短与电压高低有关。(×)应和电流大小有关。
7、为避免电晕发生,规范要求110KV线路的导线截面积最小是70mm2。(√)
8、配电线路发生的所有各种故障中,其后果最严重的是三相短路故障。(×)应是单相接地短路故障。
9、输电线路发生的所有各种故障中,其后果最严重的是三相短路故障。(√)
10、当电力线路发生故障时,在短路点将会产生一个高电压。(×)应是将会通过很大的短路电流。
11、线路首端电压和末端电压的代数差叫做电压损耗。(√)
12、导线单位截面、单位长度的荷载称为导线弹性系数。(×)应叫比载。
13、配电线路的工作电压等级提高,其线路线损相对提高。(×)应相对降低。
14、固定穿针开口销开口以60°为宜。(√)
15、导线对地面的垂直距离也称为地面距离。(×)应叫限距。
16、导线发生舞动时,最容易发生相间或导线对地的闪烙事故。(√)
17、送电线路在跨越主要河流时的档距内不多于一个接头。(×)应是不能出现接头。
18、导线振动的最大波长、最大振幅不会超过导线直径的2-3倍。(√)
19、架空避雷线的保护效果,除了与可靠的接地有关还与其导线材料有关。(×)应还与其导线的保护角有关。
20、导线悬挂点的应力大于导线最低点的应力。(√)
三、 选择题:
1、在三相三线制的线路中,6KV、35KV、110KV的电压都是指( B )。
A。相电压 B。线间电压 C。线路总电压
2、在装设接地线时,应( B )。
A。先装中相后装两边相 B。先装接地端 C。先装导体端
3、线路杆塔的编号顺序( A )。
A。从送电端编至受电端 B。从受电端编至送电端 C。从耐张杆开始
4、输电线路的拉线盘埋深度若无具体设计要求时,埋深一般不得小于( C )。
A.1.0m B。1.5m C。1.8m
5、电杆需要卡盘卡固时,卡盘的埋深要求是( B )。
A。电杆埋深的1/2处 B。卡盘顶部距地面不小于0.4m C。卡盘与地面持平
6、线路直线杆的底盘安放要求是( A )。
A。底盘中心在线路中心线 B。偏差不大于十分之一 C。杆坑中心
7、拉线在电杆上的固定位置是( C )。
A.应在电杆的中心 B。应在电杆的杆顶 C。应尽量靠近横担
8、水平拉线在跨越市内交通道路时,其对路面中心的垂直距离一般要求是( A )。
A。不应小于6m B。不应小于5m C。不应小于4m
9、弧垂过小,则导线受力( A )。
A。增大 B。减小 C。不变
10、LGJ-185~240导线应选配的悬垂线夹型号为( C )。
A。XGU-2 B。XGU-3 C。XGU-4
11、LGJ-95~150导线应选配的倒装式螺栓耐张线夹型号是( C )。
A。NLD-1 B。NLD-2 C。NLD-3
12、水泥杆组立后根开距离误差尺寸不得超过( B )
A。±1/100 B。±5/1000 C。±3/100
13、电杆组立后横担与杆塔结构面的歪扭误差尺寸不得超过( A )横担长度。
A。5/1000 B。3/1000 C。1/100
14、运行中得钢筋混凝土线路电杆允许倾斜度范围为( C )。
A。千分之五 B。千分之十 C。千分之十五
15、观测弧垂时应用温度表测定温度,温度表的悬挂位置是( B )。
A。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 B。背阴处 C。无任何要求
16、送电线路直线转角杆塔的转角,一般要求不不宜大于( A )。
A。5° B。10° C。15°
17、拉开跌落式熔断器时,先拉开( C )
A。左边相 B。右边相 C。中间相
18、电力线路发生接地故障时,在接地点周围将会产生( B )
A。接地电压 B。跨步电压 C。短路电压
19、若钢芯铝绞线断股损伤截面超过铝股中面积的25%时,处理应采用( C )。
A。缠绕法 B。修补法 C。切断重接法
20、规程规定,裸铝及钢芯铝绞线在正常运行时,导线的最高温度不得超过( B )。
A。40°C B。70°C C。90°C
四、 简答题:
1、对运行中的绝缘子有何要求?
答:运行中的绝缘子,均不应出现裂纹、损伤、表面过份脏物和闪络烧伤等情况。
2、螺栓和销钉的安装方向为?
答:水平且顺线路的由送电侧穿入,横线路位于两侧的向内穿入,位于中间的面向受电侧由左向右穿入,垂直的由下向上穿入。
3、什么叫做过电压?
答:电力系统在运行中,由于雷击、操作、短路等原因,导致危及绝缘的电压升高,称为过电压。
4、什么叫做跨步电压?
答:在地面上沿电流方向的水平距离为0.8m的两点之间的电压,称为跨步电压。
5、什么叫做隔离开关?
答:是具有明显可见断口的开关,静动触头一般直接曝露在空气中,不配置复杂的灭弧装置,可用于通断有电压而无负荷的电路。还允许进行接通或断开空载的短线路,电压互感器及有限容量的空载变压器。
6、什么叫做负荷开关?
答:负荷开关的构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