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屏功率因数补偿问题

楼主(2008-06-28):
2008.5.2日公司新装一台电容补偿柜,新装到现在一直不能自动投入使用,设备如下

一台500KVA的变压器, 总柜配置是1500A电流 ,电容柜是90KVAR,6回路,取样互感器为1000/5A,全厂白天实际电流为100-200A ,现在电容柜不能自动补偿,功率因数表一会显示超前,一会显示滞后,用计算得出功率因只有0.55左右。(电容柜接线正确,取样正确)

6.1日-6.3日采用人工投入方式,白天投2路(30kvar) 晚上投1路(15kvar) 计算功率因数0.95左右

现在怀疑是取样互感器用大了,但不敢确定,请教一下在座的老师,谢谢/

网友A:
补偿前功率因数是多少,和互感器的关系不大,如果补偿后显示超前说明投入的电容容量大,产生了过补偿现象,再就是无功补偿控制器是自动循环投切控制,设置的投切时间是多少,用计算得出功率因数是0.55,怎么计算的,不妨用功率表和功率因数表实际测一下,功率是多少,功率因数是多少,再经过查表找出你理想功率因数每千瓦所需补偿的电容容量,再就是你的设备是什么负载,有无大的焊接设备,还有你白天的总电流才200A,建议把每只电容器的容量降低,做到容量小多投入,提高投入精度以免过补偿。

网友B:
楼上对

建议检查补偿前功率因数是多少

网友C:
无功补偿控制器坏了 一会超前一会滞后的

楼主:
我现在把自动补偿器拆了, 电流取样的二根线直接接(指针式功率因数表),出现这样的情况,第一超前,显示在(1.3)左右,这时人工投入电容,功率因数变化为超前 (我想这应该是正确接线,但为什么一开始就超前呢? 不解) ,

第二 (换线后)滞后,显示0.97,也投入电容,功率因数变化为滞后,超投就超滞后!

(以前没遇到过直接都会超前的,我的取样互感器装在,变压器出线(A相)上)

网友D:
检查补偿前功率因数是多少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的自动补偿器?你的电流取样和电压取样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