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触摸屏背光灯管的好坏

楼主(2008-06-28):
最近碰到几个触摸屏,上电不亮,背光灯管黑了肯定是坏了 ,没黑的不知道怎样检测,是量阻值还是通多少伏的直流,谢谢

网友A:
呵呵;最简单的办法是换到一台好的同型号触摸屏上,看能否亮;

网友B:
如果是CCFL灯管,测灯管两端电压,一般在AC600~800伏之间.

网友B:
如有电压则为灯管坏.

网友C:
谢谢,没有这么高的交流啊

网友D:
拿一好的高压板单独接,5v或12v的,测电压有变化没

灯亮说明高压板坏.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是换到一台好的同型号触摸屏上,看能否亮;

网友F(2011-12-06):
怎么更换斯耐德触摸屏的背光管型号XBTGT2220

网友A:
最有效的就是用互换法来检测;

网友G(2012-08-29):
MP227触摸屏灯管 那儿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