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为什么烧快速熔断器!

楼主(2008-06-28):
公司有2台设备,用的都是欧陆590的,但是其中有一台时不时的会爆,已经换了2次了,每次都是坏一个快熔,但是两次坏的都不是同一个,烧坏的快熔不是调速器内部的,而是外部的加上去保护调速器的,不知道把这个快熔改成空气断路器,行不行!

还请高手解答一下,为什么突然会出现时不时的坏快熔呢?换上一个新的以后,马上就能开车!真是奇怪了!

网友A:
如果真如楼主所说,可以选查一查配线电路是否有漏电,与地短路。

都没有问题,那可是电网电压波动大。

楼主:
谢谢你的提议!我下个星期上班的时候就去查查看!

网友B:
快熔改成空气断路器是不行的,速度太慢了

网友C:
进线电抗器检查一下绝缘;快熔不能换的。590故障联系0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D(2011-08-21):
快速熔断器是千万不能换成空气断路器的,除非你不想要590控制器了。检查一下控制器可控硅,还有电机的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