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应急方案及如何处理

楼主(2008-06-28):
如题,化工企业,现涉及到定制仪表应急预案和处理方法。。望得到前辈的提点。。。

网友A:
化工行业的仪表,主要是抗腐化,防潮湿,防高温,抗干扰等功能。所以选用时一定有考虑。

网友B:
我想你的意思应该是在仪表自动控制系统出现故障时的应急处理吧

这个需要要一套手自动切换系统就可以了,在做自动控制的时候,需要考虑的

你这样的问法有点让人摸不到头绪啊

如果是我理解的意思,请及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