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590 Auxilary Power的问题!

楼主(2008-06-28):
在590的电源板上有一个辅助电源,(本人理解是为调速器组件电源) 在其旁边有一个external连接点,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好象输出电压是220V,正常情况下,好象没有电压输出的啊!请教高手,这个外围的连接可以做什么用!我们这是把这个点的输出电压吸合中间继电器,再由中间继电器的辅助触点来控制直流调速器前面一级的接触器,正常情况下,只有前一级接触器吸合后,直流调速器才能启动,但是有的时候会出现,前面一级的接触器跳不开的现象,可是这个时候直流调速器已经停车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开始是怀疑是中间继电器的问题,可继电器和接触器都是好的啊!

网友A:
590的很少用,可能帮不到你。

网友B:
中继不好,最好用接触器式中继,或者直接用接触器。这样子试试看吧

楼主:
我知道的啊!本来就是用来接接触器的啊,只是我想知道它是什么条件下有输出,什么条件下自动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