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楼主(2008-06-28):
3相110KW电动机该用多大的线,电动机铭牌上的电流是205A,我用星三角启动,带负载后发现控制柜主电源进线为130A,电线有点发热,进线是3根25平方的火线1根10平方的地线,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电缆明显小了啊,肯定发热嘛,运行久了还会跳闸,换成(3*70+1*25),大一点好

网友B:
电缆少了。楼上分析得对。

网友C:
110KW 的电机,如果配用变频器,用100平方的线就足够了。

楼主:
轻载80A.重载130A.老板要省钱,我每相用两根25平方的线并在一起该可以吧.

网友D:
注意并联使用时必须相同截面,相同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