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保护工技师试题-选择题

楼主(2008-06-28):
1 对于“掉牌未复归”小母线PM,正确的接线是使其( )。

 (A)正常运行时带负电,信号继电器动作时带正电;(B)正常运行时不带电,信号继电器动作时带负电;(c)正常运行时不带电,信号继电器动作时带正电;(D)正常运行时带正电,信号继电器动作时带负电。

答案:A

2 电磁式测量仪表,可以用来测量( )。

(A)直流电;(B)交流电;(C)交、直流电;(D)高频电压。 答案:C

3  CPU是按一定规律工作的,在计算机内必须有一个( )产生周期性变化的信号。

 (A)运算器;(B)控制器;(C)寄存器;(D)时钟发生器。

 答案:D

5 在同一小接地电流系统中,所有出线均装设两相不完全星形接线的电流保护,但电流互感器不装在同名两相上,这样在发生不同线路两点接地短路时,两回线路保护均不动作的几率为( )。

 (A)l/3;(B)l/6;(C)1/2;(D)l。

 答案:B

6 可以存贮一位二进制数的电路是( )。

 (A)单稳态触发器;(B)无稳态触发器;(C)双稳态触发器;(D)多稳态触发器。

答案:C

7 电力元件继电保护的选择性,除了决定于继电保护装置本身的性能外,还要求满足:由电源算起,愈靠近故障点的继电保护的故障起动值( )。

 (A)相对愈小,动作时间愈短;(B)相对愈大,动作时间愈短;(C)相对愈小,动作时间愈长;(D)相对愈大,动作时间愈长。

 答案:A

8  系统振荡与短路同时发生,高频保护装置会( )。

(A)误动;(B)拒动;(C)正确动作;(D)不定。

 答案:C

9   在“四统一”综合重合闸中,判别接地故障的元件为( )。

(A)阻抗元件;(B)负序电流元件;(C)零序电流元件;(D)普通电流元件。

 答案:A

10  同杆并架线路,在一条线路两侧三相断路器跳闸后,存在( )电流。

(A)潜供;(B)助增;(C)汲出;(D)零序。

答案:A

11   晶体管保护中突变量起动回路通常采用( )。

(A)微分电路;(B)积分电路;(C)单稳电路;(D)零指示器。

 答案:A

12  按照部颁反措的要求,防止跳跃继电器的电流线圈与电压线圈间耐压水平应( )。

 (A)不低于2500V、2min的试验标准;(B)不低于1000V、1min的试验标准;(C)不低2500V、lmin的试验标准;(D)不低于1000V、2min的试验标准。

答案:B

13  按照部颁反措要点要求,对于有两组跳闸线圈的断路器( )。

(A)其每一跳闸回路应分别由专用的直流熔断器供电;(B)两组跳闸回路可共用一组直流熔断器供电;(C)其中一组由专用的直流熔断器供电,另一组可与一套主保护共用一组直流熔断器;(D)对直流熔断器无特殊要求。

 答案:A

14   功率方向继电器的转矩M=KU I cos( + ),所以继电器的动作带有方向性,它的动作范围( )。

 (A)-(90º+ )> >(90º- );(B) =90º- ;(C)-(90º+ )< <(90º一 );(D) =90º+ 。

 答案:C

15     线路两侧的保护装置在发生短路时,其中的一侧保护装置先动作,等它动作跳闸后,另一侧保护装置才动作。这种情况称之为( )。

(A)保护有死区;(B)保护相继动作;(C)保护不正确动作;(D)保护既存在相继动作又存在死区。

 答案:B

16    如果不考虑负荷电流和线路电阻,在大电流接地系统中发生接地短路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零序电流超前零序电压90º;(B)零序电流落后零序电压90º;(C)零序电流与零序电压同相;(D)零序电流与零序电压反相。

 答案:A

17   采用-30º接线的方向阻抗继电器,在三相短路故障时,继电器端子上所感受的阻抗等于( )。

(A)短路点至保护安装处的正序阻抗 ;(B)( /2) ;(C)(1/2) ;(D) 。

 答案:B

18   检查微机型保护回路及整定值的正确性( )。

 (A)可采用打印定值和键盘传动相结合的方法;(B)可采用检查VFC模数变换系统和键盘传动相结合的方法;(C)只能用从电流电压端子通人与故障情况相符的模拟量,使保护装置处于与投人运行完全相同状态的整组试验方法;(D)可采用打印定值和短接出口触点相结合的方法。

答案: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