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保护工技师试题-是非题

楼主(2008-06-28):
在数字电路中,正逻辑“1”表示低电位,“0”表示高电位。( ) 答案:×

 只要电压或电流的波形不是标准的正弦波其中必定包含高次谐波。( ) 答案:√

在大接地电流系统中,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数量和变压器在系统中的位置,是经综合考虑变压器的绝缘水平、降低接地短路电流、保证继电保护可靠动作等要求而决定的。( ) 答案:√

距离保护安装处分支与短路点所在分支连接处还有其他分支电源时,流经故障线路的电流,大于流过保护安装处的电流,其增加部分称之为汲出电流。( ) 答案:×

相差高频保护起动发信方式有:保护起动;远方起动;手动起动。( ) 答案:√

高压输电线路的高频加工设备是指阻波器、耦合电容器、结合滤波器和高频电缆。( ) 答案:√

接入负载的四端网络的输入阻抗,等于输入端电压与电流之比,它与网络系数及负载有关。( ) 答案:√

综合重合闸中接地判别元件,一般由零序过电流或零序过电压继电器构成,它的作用是区别出非对称接地短路故障。( ) 答案:√

 高频保护通道的工作方式,可分为长期发信和故障时发信两种。( ) 答案:√

晶体管高频保护中,方波形成器的作用是将复合滤过器 +K 输出的工频正弦波变成工频方波,以控制发信机工作。( ) 答案:√

在220kV双母线运行方式下,当任一母线故障,母线差动保护动作而母联断路器拒动时,母差保护将无法切除故障,这时需由断路器失灵保护或对侧线路保护来切除故障母线。( ) 答案:√

综合重合闸中,低电压选相元件仅仅用在短路容量很小的一侧以及单电源线路的弱电侧。( ) 答案:√

断路器失灵保护,是近后备保护中防止断路器拒动的一项有效措施,只有当远后备保护不能满足灵敏度要求时,才考虑装设断路器失灵保护。( ) 答案:√

在双母线母联电流比相式母线保护中,任一母线故障,只要母联断路器中电流 =0,母线保护将拒绝动作,因此为了保证保护装置可靠动作,两段母线都必须有可靠电源与之连接。( ) 答案:√

相差高频保护装置中,操作元件的功能是把三相电流综合为一单相电压,去控制发信机,使发信机在正半波停信,负半波发信。( ) 答案:×

相差高频保护线路越长,闭锁角的整定值越小。( ) 答案:×

只要不影响保护正常运行,交、直流回路可以共用一根电缆。( ) 答案:×

 当直流回路有一点接地的状况下,允许长期运行。( ) 答案:×

 零序电流方向保护装置,接入综合重合闸的哪个端子,要视其整定值而定。当能躲过非全相运行时的零序电流时,从M端子接入;不能躲过时,从N端子接入。( ) 答案:×

测量高频保护的高频电压时,可以使用绞合线。( ) 答案:×

相差高频保护中,两侧高频信号重叠角的存在,减少了脉冲间隔,从而提高了保护灵敏度,降低了在外部短路时的可靠性。( ) 答案:×

 在负序网络或零序网络中,只在故障点有电动势作用于网络,所以故障点有时称为负序或零序电流的发生点。( ) 答案:√

并联谐振应具备以下特征:电路中的总电流I达到最小值,电路中的总阻抗达到最大值。( ) 答案:√

在JGX-11C型相差高频保护装置中,设有两个灵敏度不同的相互独立的触发器,灵敏触发器的输出供装置检查逻辑回路用,不灵敏触发器供检查高频通道余量用。( ) 答案:√

在高频闭锁距离保护中,为了防止外部故障切除后系统振荡时,靠近故障侧的距离元件误停信,而导致保护装置误动作,所以距离元件停信必须经振荡闭锁装置控制( ) 答案:√

装有单相重合闸的线路,在内部单相故障切除后转入非全相运行时,在非故障相负荷电流与非全相振荡电流作用下,相差高频保护起动元件可能不返回,两侧发信机继续发信,保护装置不会误动。( ) 答案:√

高频闭锁距离保护装置一般都装有振荡闭锁元件,因此在非全相运行且系统振荡时不会误动,可从R端接入综合重合闸装置,但如果该保护与未经振荡闭锁的带时限部分的后备保护共用一个出口,则该保护必须接入综合重合闸的M端子。( ) 答案:×

如果断路器的液压操动机构打压频繁,可将第二微动开关往下移动一段距离,就可以避免。( ) 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