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这样做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8-06-28):
变频器控制,这样做有没有问题?仔细看下其中变频器上R2A-R2C和R1B-R1C这两个继电器端子,我即把它送给DCS又把它作为指示灯(指示灯电源为220V AC)的开关用了,这样做会不会对DCS有影响?

网友:
你不会加个中继呀,这样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

网友A:
呵呵

这要看看你DCS是不是也是用的220电源了

加个中继好

还是加中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