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设计的错还是我调整的错

楼主(2008-06-28):
我在使用EV2000变频器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无法解释。
电机拖动一种弹性抗力的负载。我原意希望停电机的时候先减速到一定低速,比如4Hz。(速度再低的话弹性克服不了电机会反转)此时启动直流制动释放弹性势能,此时电机的确会反转。当势能释放完后,电机拖动的施力体不会被反弹到很远的地方。当重新启动变频的时候可以立即压缩弹性负载,没有空行程。
如果只使用纯减速停机的话,当减速到4Hz的时候电机已经转速为0(我的话题不在这里)剩下的3 2 1 0 Hz的减速过程电机就被负载反弹推的老远的。这个我不想发生。
我设定:

启动频率    1Hz
F2.08停机方式 2减速后制动
F2.09制动起始频率 4Hz
F2.11制动电流 10%
F2.12制动时间 3秒
开机试机
启动-->停机减速-->制动-->(制动尚未停止时,但速度已相当低了)开机-->变频器报警E014电机过载。跳闸前有一点时间内电机嗡嗡的变频声音特别大,变频输入电流达到30A(15千瓦电机)(电流表指示),输出电流看不清,不过也很大。
我怀疑是不是此变频器不支持这种做法呢?
我用过三菱A的E的F的。OMRON3G3JV的。富仕E9S的。微能的。易能的。都没有这种现象。制动期间照样可以启动。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同志给我一点意见。

网友A:
我已经帮你去请教专业人士了

很快就会有答案   我是怕沙发被抢了  所以我先坐下  在慢慢等答案

网友A:
对,EMERSON不支持有频率是堵转
其他都支持

相当于频率很低时的负载很大,变频器过载 三菱可以这样用 EMERSON的过载太明敢

不好意思啦   不好这样用    不过  你好试下  把启动方式改为转速跟踪再启动 F2.00 改为2

还有就是 启动频率设定稍微提高点 试试

实在不行  你给我打电话吧  13861251307

网友A:
启动频率设定稍微提高点 试试

楼主:
提高启动频率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的问题是停机时施力物被弹性负载反弹到离开了负载。到下次启动的时候还要经过一段空白的行程才接触到负载。而且接触负载的瞬间频率肯定不是1Hz,而可能是3Hz5Hz了,变成了有冲击。若增加启动频率持续时间,无疑是减产。

啊!你的手机号码有一段跟我的车牌是一样的。

网友B:
如果提高制动电流后的效果会怎样?还可以延长变频器的加速时间。

网友C:
启动-->停机减速-->制动-->(制动尚未停止时,但速度已相当低了)开机-->变频器报警E014电机过载

此时开机是电机的转向是否反转,你设置下速度追踪模式启动试下

楼主:
老盖

启动的时候电机转向是离开负载的方向(因为被负载反弹),而启动的方向是接近负载的方向,两者相反。此过载并不是由于第二象限运行引起的。我试过启动频率5Hz第二象限启动。一下子就启动过来了,不会出现过电流。

我怀疑是变频器一边制动一边启动的错误状态造成的。

使用追踪模式启动的话,它不能立即启动,而是有约1秒钟的时间跟踪过后才启动的。通常启动过后的结果都是从0开始的。

我现在问题的着眼点是在------变频器是否支持制动时启动的功能。

而其他方面说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我也很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高启动频率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的问题是停机时施力物被弹性负载反弹到离开了负载。到下次启动的时候还要经过一段空白的行程才接触到负载。而且接触负载的瞬间频率肯定不是1Hz,而可能是3Hz5Hz了,变成了有冲击。若增加启动频率持续时间,无疑是减产。

啊!你的手机号码有一段跟我的车牌是一样的。

为了增加转矩提升    你实在不会  给我打电话吧

我帮你解决

网友D:
电机带一个防反转的减速就可解决

楼主:
yeye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

我的问题是停机时施力物被弹性负载反弹到离开了负载。到下次启动的时候还要经过一段空白的行程才接触到负载。

并非在加速的过程的问题。

另外我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变频器是否可以有这个功能:“直流制动期间启动”。

楼主(2008-08-24):
已经一个多月了。我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这个变频器是否可以有这个功能:“直流制动期间启动”。

变频器的厂商等都哪去了?

网友E:
可以不停机啊 看看最低频率是几赫兹时能保持力平衡 用个多端速控制 把以前停机的功能改成低段速试试  没有实践 你试试可以不 要不行你也不要见怪

网友F:
支持一下,希望有高手来回答哦!

网友G:
打电话问下厂家吧。

楼主:
只有没有办法不得意才找厂家。

你以为厂家会找开发单片机和程序设计的这位专家来回答你的问题吗?不会的。

普通的技术员的程度哪能解释到为什么这样。大不了建议你什么什么(不相关的)说说算了。

说回来,我也只是希望各位可以提醒我是我自己调错了些什么。如果真的是变频器出的问题我也不想听些什么解释了。就注意一下算了。大不了我换个变频器,这个还可以用到其他地方。

网友H(2009-03-30):
你好。我想问问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的工况是不是在频率下降到4Hz的时候。再马上启动负载吗?

楼主:
不确定。随意停机随意开机。但希望在4Hz以下时并且是无运行命令的话就使用制动。在4Hz以下时并且是有运行命令的话就要启动。

楼主:
昨天又用了个新品牌变频器了。三晶。

完全可以按照我的意思启动加速、减速、制动。

这个贴子我一定不会让他沉下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真是无聊贴,回贴的也无聊,我也无聊中

楼主:
一句讲晒。

直流制动期间不能即时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