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问题

楼主(2008-06-28):
用什么指令才能得出27.6的数呢,我测量到的数字量是276,除以10,得到27.6,我用div得到的是27,用ediv监视数据是0,用什么指令才能监视到27.6呢?

网友A:
采用EDIV,

 前提是除数和被除数都是浮点数,这一点极为关键!!!!!!

拿整数去做浮点运算是毫无意义的!!!!!

只有通过FLT指令转化数据类型为浮点数之后才可进行EDIV运算!!!!!

采用自由监控并选择浮点类型可监视到27.6

网友B:
补充:如果除数和被除数是常数的话就可以不用FLT指令。PLC自己自动转化的。

网友C:
";采用自由监控并选择浮点类型可监视到27.6 ";

怎么选择浮点类型,在监控的时候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