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基础知识问答

楼主(2008-06-28):
 1、常用的电线、电缆按用途分有哪些种类?

 答:按用途可分为裸导线、绝缘电线、耐热电线、屏蔽电线、电力电缆、控制电缆、通信电缆、射频电缆等。

2、绝缘电线有哪几种?

答:常有的绝缘电线有以下几种:聚氯乙烯绝缘电线、聚氯乙烯绝缘软线、丁腈聚氯乙烯混合物绝缘软线、橡皮绝缘电线、农用地下直埋铝芯塑料绝缘电线、橡皮绝缘棉纱纺织软线、聚氯乙烯绝缘尼龙护套电线、电力和照明用聚氯乙烯绝缘软线等。

 3、电缆桥架适合于何种场合?

答:电缆桥架适用于一般工矿企业室内外架空敷设电力电缆、控制电缆,亦可用于电信、广播电视等部门在室内外架设。

4、电缆附件有哪些?

答:常用的电附件有电缆终端接线盒、电缆中间接线盒、连接管及接线端子、钢板接线槽、电缆桥架等。

 5、什么叫电缆中间接头?

答:连接电缆与电缆的导体、绝缘屏蔽层和保护层,以使电缆线路连接的装置,称为电缆中间接头。

 6、什么叫电气主接线?

 答:电气主接线是发电厂、变电所中主要电气设备和母线的连接方式,包括主母线和厂用电系统按一定的功能要求的连接方式。

 7、在选择电力电缆的截面时,应遵照哪些规定?

 答:电力电缆的选择应遵照以下原则: (1)电缆的额定电压要大于或等于安装点供电系统的额定电压; (2)电缆持续容许电流应等于或大于供电负载的最大持续电流; (3)线芯截面要满足供电系统短路时的稳定性的要求; (4)根据电缆长度验算电压降是否符合要求; (5)线路末端的最小短路电流应能使保护装置可靠的动作。

 8、交联聚乙烯电缆和油纸电缆比较有哪些优点?

答:(1)易安装,因为它允许最小弯曲半径小、且重量轻; (2)不受线路落差限制; (3)热性能好,允许工作温度高、传输容量大; (4)电缆附件简单,均为干式结构; (5)运行维护简单,无漏油问题; (6)价格较低; (7)可靠性高、故障率低; (8)制造工序少、工艺简单,经济效益显著。

9、固定交流单芯电缆的夹具有什么要求?为什么?

答:夹具应无铁件构成闭合磁路,这是因为当电缆线芯通过电流时,在其周围产生磁力线,磁力线与通过线芯的电流大小成正比,若使用铁件等导磁材料,根据电磁感应可知,将在铁件中产生涡流使电缆发热,甚至烧坏电缆。所以不可使用铁件作单芯交流电缆的固定夹具。

10、以下的热缩电缆头的附件的最大特点和优点是什么?

 答:热缩附件的最大特点是用应力管代替传统的应力锥,它不仅简化了施工工艺,还缩小了接头的终端的尺寸,安装方便,省时省工,性能优越,节约金属。热缩电缆附件集灌注式和干包式为一体,集合了这两种附件的优点。

11、电缆敷设前应进行哪些检查工作?

答:(1)支架应齐全、油漆完整。 (2)电缆型号、电压、规格符合设计。 (3)电缆绝缘良好,当对油纸电缆的密封有怀疑时,应进行受潮判断;直埋电缆与小底电缆应经直流耐压试难合格;充油电缆的油样应试验合格。 (4)充油电缆的油压不宜低于1.47MPa。

 12、对油纸绝缘电力电缆密封有怀疑时,如何用较简单的办法检查电缆绝缘纸是否受潮?

答:把电缆绝缘纸点燃或放入150℃左右的电缆油中检查,无“嘶嘶”声或白色泡沫出现,说明未受潮。

 13、电缆标志牌应注明什么内容?编写有何要求?

答:标志牌上应注明电缆线路设计编号、电缆型号、规格及始点,并联使用的电缆应有顺序号。要求字迹清晰、不易脱落。

14、直埋电缆的方位标志应设置在哪些位置?

 答:在电缆两端,电缆直线段50~100m处电缆接头几电缆改变方向的弯角处。

15、制作电缆接头用的黄腊绸带、黑玻璃漆带、无碱玻璃丝带等,施工前如何进行排潮处理?

答:(1)恒温干燥法:将绝缘带卷成直径为25~30mm小卷,放入110~120℃恒温干燥箱内烘4~5h,冷却干取出,放入干燥的密封筒内。 (2)油浸排潮法:将绝缘带小卷放入恒温在120~130℃的电缆油中,离锅底保持30mm距离,经一定时间后油面不再产生泡沫后取出,装入贮有电缆油的桶中,油位应超过所有装入的物体并将其密封。

16、电缆外护层的作用是什么?

答:保护内护层不受机械损伤和化学腐蚀,增强机械强度。

17、室外电缆沟应符合哪些要求?

答:电缆沟上部应比地面稍高,加盖用混凝土制作的盖板,电缆应平敷在支架上,有良好的排水管。

 18、电缆内护层的作用是什么?

 答;使绝缘层不会与水、空气或其他物体接触,防止绝缘受潮和绝缘层不受机械伤害。

19、使用钢丝钳时应注意些什么?

答:使用前,一定要检查绝缘柄的绝缘是否完好无损,使用时不可用钢丝钳剪切超过规格所允许的金属线材,并禁止用钢丝钳代替锤子敲打工具,以免损坏。

20、什么叫绝缘强度?

答:绝缘物质在电场中,当电场强度增大到某一极限时就会被击穿,这个导致绝缘击穿的电场强度称为绝缘强度。 21、交联热收缩电缆附件有哪些优点? 答:这是一种新型材料,它与现在其他类型附件比较具有电气性能优越、体积小、质量小、安装简便、材料配套等优点,另外还具有耐气候.

网友A:
楼主,辛苦了 ,介绍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