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型号

楼主(2008-06-28):
多大的变频器用多大的模块呢?   还有模块       400R代表电流多少呢?谢谢哈

楼主:
模块的电流应该是变频器输出电流(额定电流)的2倍嘛``?

楼主:
7MBI50N-120    这个模块是不是120A..........7.5kw

CM10MDL-24H      这个模块是不是  24A   多少KW呢`?

怎么样在模块上``知道 是多\大KW的呢``?>谢谢```哈``

楼主:
怎么样从模块型号上``知道 是多\大KW的呢``?>谢谢```哈``

网友A:
你把具体的型号发上来我帮你看看,

7MBI50N-120  是富士模块,斩波器+三相桥IGBT模块,电流50A,耐压120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7MBI50N-120    这个模块是不是120A..........7.5kw

CM10MDL-24H      这个模块是不是  24A   多少KW呢`?

怎么样在模块上``知道 是多\大KW的呢``?>谢谢```哈``

7BMI50N-120   =  1200v  50A

CM10MDL-24H  1200V  10A

网友C:
590及西门子6RA系列调速器故障联系0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7MBI50N-120    这个模块是不是120A..........7.5kw

CM10MDL-24H      这个模块是不是  24A   多少KW呢`?

怎么样在模块上``知道 是多\大KW的呢``?>谢谢```哈``

7BMI50N-120   =  1200v  50A

CM10MDL-24H  1200V  10A

谢谢   !我想知道,从模块型号上知变频器的容量,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如是不是30KW的变频器``的模块是不是1200V       120A

楼主:
没人````解答``````?

网友A:
这个还是不是很清楚的  不过你有模块型号看不明白的可以我帮你解答,或者发我邮箱

网友A:
哈哈模块的电流肯定是要大于额定的

网友D:
看模块就准确的知道变频器的功率? 还没这么厉害的人吧

网友E:
根据模块的电流是可以知道功率的,但是要知道用在什么系业的机子,F的为额定电流的1.5倍,G的为2倍,H的未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模块的电流是可以知道功率的,但是要知道用在什么系业的机子,F的为额定电流的1.5倍,G的为2倍,H的未3倍

嗯````遇到不少模块这位仁兄长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