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断路器直流电磁操作机构手动合闸问题

楼主(2008-06-28):
请问当真空断路器(6KV,1000A)的直流电磁操作机构有故障时,可否用手动压杆压合断路器启动高压电机(1800KW)

网友A:
这种操作没有试过觉得有点危险。

网友B:
具体要看是什么故障,如果是储能马达故障之类的,当然可以这样合闸。要是机械机构出现故障的话,当然不能合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