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R A740-1.5KW,帮我量一下4、5端字间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2008-06-28):
求助:哪位大哥手上有三菱FR A740-1.5KW机子,帮我量一下4、5端字间的阻值是多少?

我手上这台机器量出来是10K,可送修单位认为应该是250欧姆,机子试转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机子试转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那为什么送修

网友B:
       说明书上是说45之间输入阻搞为250欧姆,

      但我不懂你是怎么测出来是10K的,是用万用表吗?万用表只是测量它的直流电阻值,除纯电阻电路外,一个设备或元件的阻抗是不等于其直流电阻

     所以说希望楼主弄清楚“阻抗”的含义:

        阻抗由电阻、感抗和容抗三者组成,但不是三者简单相加。

输入阻抗是指一个电路输入端的等效阻抗。

在输入端上加上一个电压源U,测量输入端的电流I,则输入阻抗Rin就是U/I。 你可以把输入端想象成一个电阻的两端,这个电阻的阻值,就是输入阻抗。

楼主:
我测的是直流电阻值,

机器装上该变频器后就跳,控制用的是4、5端子(电流控制),可能由于电阻值太大,引起控制设备异常

网友C(2008-07-31):
电流输入:250欧是正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机子试转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那为什么送修

网友E(2009-09-04):
三菱全国最低价格型号中FR-F740-30K至315K和FR-A740-30K至280K正在热销!欢迎咨询和采购!官生13544589375 QQ:646399922

网友F(2009-12-27):
因为是4号端子都可以作为电压输入的(在参数里改),里面因该有电路切换的,所以就会测不到直流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