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8-06-28):
公司一条生产线使用的ABB变频器,运行过程中其中的一台速度比其他的速度都快,而输入的速度调节信号正常,速度越是其他的变频器的2倍,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查一下::应该是这台变频器调节信号增益参数与其它几台设置不一样..

楼主:
参数没有问题,只是它的运行频率逐渐上升!

楼主:
有什么办法嘛?????

网友B:
是不是转速反馈丢失了?运行到最高速了吗?

网友B:
如果楼主在上海的话可以给我电话,021-61228859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