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粮堆内测湿度的传感器

楼主(2008-06-28):
如题,这个传感器精度要求不高,主要是应用监测结露的。一个粮堆需要30个。温度传感器已经有了。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这个简单,只需要注意湿度探头的防尘和防熏蒸就可以了。

不过粮情监测系统里面不是已经有了湿度探头,而且仓内仓外都有。

楼主:
呵呵DIGI朋友仍是一如既往的热心。看来你对仓储这块很熟悉嘞,那请问哪种湿度传感器要经济些咧。正好想请教你个问题。我想在粮堆中搞个管网通风系统(直径110MM的管子)。需要控制空气的流向。当给主管道给支管道送风的同时。我需要打开、闭合不同的支管道,请问有什么器件能用单片机控制空气的流向呀。

网友A:
呵呵,多谢夸奖

****那请问哪种湿度传感器要经济些咧****

这个啊,那就还是直接用湿敏器件,简单做个放大电路即可,这样最便宜,不过不要指望什么精度。

俺对现场控制不熟悉,单片机做现场控制仿佛可以用口线来控制继电器的通断,这样应该就可以打开和闭合不同支管道了吧?

楼主:
在次感谢DIGI朋友的友情参与!用口线来控制继电器的通断我能理解。现在就是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器件来阻挡空气的流通。听说有一种阀门可以。但是这种阀门最好能用单片机控制开启或关闭。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哈

网友B:
偶很想了解了解,楼主用的什么传感器啊?

网友A:
难道不是用电磁阀来控制阀门吗?我记得楼宇都是这样来控制中央空调的送风状况的啊

楼主:
呵呵。是的。DIGI朋友。谢谢你的关注。我已经选定了一款地磁阀。因为我的阀门是安装在粮堆里面的。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必需使用直流为动力或者压力来控制开关。
关于使用什么传感器还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C(2008-08-14):
类似测土壤的湿度传感器好像行,连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