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网卡CP5613/5614还常用吗?

楼主(2008-06-28):
求助:SIEMENS网卡CP5613/5614还常用吗?什么价位?用5611能代替吗?如何代替?如何检测是否真正已经损坏?

网友A:
CP5613是常用的CP通讯卡,价位请向代理商垂询。

能否使用CP5611替代取决于您的通讯需求,要明白,CP5611与CP5613的区别在于5613采用独立的通讯处理芯片。

所谓的真正检测是需要有专属设备进行检查的。

目前用户只能通过互换插槽以及在Set PG/PC Interface中对硬件Test。

以上!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