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连接打印机 实现打印功能

楼主(2008-06-28):
  我用GP2500连接 EPSON-EPL-6200的打印机,要求实现自动打印功能,

按照 系统启始地址D0设定, D14的第2个bit位ON/OFF状态来控制当前的画面是否打印,

在PLC(FX2N)里 程序中当条件满足 执行 MOVP K2 D14  .这样的话 GP的蜂鸣器会一直响.而且根本无法输出打印.

请教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还是在GP设置里选择打印机的型号不正确. 如果错误,该怎么改?

                                         谢谢   高手回复 请留下 联系方式  QQ .             Email邮箱   或着电话.

网友A:
是0、1、2中的2,不是第2位,我想应该是MOVP K4 D14 就可以了,MOVP K2 D14 正好触发了蜂鸣器

网友B(2008-11-24):
EPSON-EPL-6200的打印机用不了,用EPSON-EPL-6200L的打印机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PSON-EPL-6200的打印机用不了,用EPSON-EPL-6200L的打印机才行。

好像是正好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