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型机同步问题

楼主(2008-06-28):
我单位一台韩国美光定型机一天中偶尔几次轧车快出来,多出来的布绕上轧车辊筒形成反拉,把整纬机的辊筒都吊弯了,速度开得快防不胜防,请教师傅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电气控制系统有问题,可以先把电气控制系统图纸看一看,了解速度控制的工控元气件状况,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联系我:13392658758

楼主:
工控元件就是一个同步控制器和松紧架上一个1000欧电位器,链条变频器的电压频率指令(10v)输入同步控制器出来一个给轧车变频器的电压频率指令(5v),这是开得最快的情况下测的,松紧架在中间,(轧车变频器最高频率是80hz,5v时是40hz )一般很正常,就是偶尔一下就会出问题,问韩国人说是同步器坏了要换

网友B:
 不知楼主的机台轧车 变频器是不是 变位检出器在控制?   你们是做什么什么布?

我没做过这厂家的机台,我是力根、乘福的。

  能否把你出现的这个故障详细过程讲一下~

   包括出现故障时: 主机码数,布面情况,以及中车员工如何操作(应对) ~

楼主:
变频器是三菱的,是不是变位检出器的控制这倒不清楚,什么布什么码数都有可能这样,有时中车员工看到多布了拉过了也就过去了,有时看不到绕到轧车辊筒上就出严重问题了

网友B:
    这种情况要么是 同步控制器出了问题,需要调节,但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和我这里用的一样。

   另一种可能就是变频器出了问题。

楼主:
变频器可能出现什么故障,请赐教,我也听说过有这样的可能

楼主:
这一段时间又没出现这种毛病了

网友B:
   韩国机型倒没用过,我们厂定型机,轧车是变位检出控制(即你讲的松紧杆上有一个比较大的链条带动的电位器到变位检出),同步板只是用在中车那几根罗拉的同步,与轧车全无关系。

        一是变位检出 出现瞬时失控。

       二是变频器的加减时间调整不当,如在高速时紧急停车时,轧车的反应速度没有主机以及同步控制电机快。  产生布的多送。

网友C:
这韩国佬做什么机。辊都拉弯了都不能检测出扎车越位。建议你把同步传器换成上海海泰克的。它有上下越位报警输出,可以让定型机立脚即停机。

网友D(2010-03-13):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关注!!

网友D:
应该是同步控制器或角度传感器出了问题。

如果想用松紧架同步,请选用济南双讯的SA系列智能角位仪!

SA系列智能角位仪是一种高性能、无触点、直联式松紧架角度同步传感器装置。该角位仪直接安装在松紧架出轴上,省去了传统角位仪的联接装置(链轮、托架、链条等),可直接替换各类电阻式角位仪和变阻箱等装置。

SA系列智能角位仪功能强大,安装调节方便,反应灵敏,工作稳定可靠。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化纤、线材、橡塑、造纸等行业联合机多单元同步运行的控制系统。

详细介绍:
  SA系列智能角位仪功能强大,安装调节方便,反应灵敏,工作稳定可靠。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化纤、线材、橡塑、造纸等行业联合机多单元同步运行的控制系统。
SA系列智能角位仪是综合了市场上现有同类装置的特点, 采用先进的无触点角度传感器和微处理器技术研发而成的新型智能角位仪。与现有同类装置相比,具有下列不可比拟的优点:

1.真正的一体化装置,结构紧凑、体积小、无触点,稳定可靠、通用性强、安装方便、适用于印染等恶劣工作环境;
2.输出电压/电流与角位移信号具有线性关系,无级调节;
3.具有+/- 5V、0-10V电压输出、4-20ma电流输出和RS485通讯接口,适用于市场上的大部分直流调速、同步控制器和交流变频器等控制装置,便于构成调节系统;
4.输出信号、连接线、安装方式等均与老式传感器和角位仪兼容,即适合给新机配套使用,也方便于老机的技术改造;
5.具有角度和输出的数字显示,不需用万用表测量输出值,极大地方便现场调试;
6.设有增益调节器,可减小松紧架的波动,使系统更稳定;
7.采用拨码开关改变输出极性,无需调整接线;
8.设有松紧架越位报警信号输出(继电器触点,不用行程开关),上、下方向越位点可单独无级调整,使用方便、控制精确。具有上下越位指示,报警状态一目了然。

主要技术指标:
1.电源电压:220 VAC±20% 50 Hz(其它电源要求可定制)
2.输出信号:
SA-I 型 0~10V (零点为5V), ±5v(零点为0V)
SA-II 型 0~10V (零点为5V), 4-20ma((零点为12ma)
SA-III型 0~10V (零点为5V),RS485输出
3.信号检测灵敏度:1°
4.最大检测旋转角度:±45° (其它角度可定制)
5.越位报警信号:继电器触点输出 (一常开,一常闭)

网友E:
我们的用的也海泰克的电子式角位仪,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F(2010-12-21):
我公司美光定型机——III。变位器和角度传感器和同步控制器和轧车的三菱变频器输入控制电压还有超位同步控制原理??有知道的师傅请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