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cense Manager Service 启动问题

楼主(2008-06-28):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has not been started Please start the service    好多人在用wincc时碰到的,如何解决呢??那就是把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V3.0卸载,,,,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V2.0版本就行,,

网友A:
版本不兼容啊!!!!!!!!!

网友B:
去计算机服务项中启动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服务.

网友C:
楼上的是这个地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是这个地方吗?

对的,就是这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无法开启服务时,只能重新安装。

以上!

网友C:
我装了MSSQLServer,手动停止MSSQLServer后,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就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