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主控单元的主机从机两个版本不同如何处理?

楼主(2008-06-28):
各位高手,请问和利时系统中两台主控单元的主机,在运行时正常;从机运行则下装后显示#COM,那是啥原因啊?需要如何处理?

网友A:
从机的dp网络接头接触不良,若是811,则可能dp卡接触不良,卸下主控器重新插一下dp卡,一般这种情况过一会会自动切换至另一台主控的。

网友B:
如果是不同版本的,那么就下更新控制器文件。你的从机和主机的网络怎么样?

网友C(2008-12-28):
主机从机版本必须一样,要下装成一样版本的。

网友D:
如果不同版本怎么通讯 我估计不行

网友E:
下载相同的固件.

网友F(2009-04-28):
如果是控制器内部版本不同的话,需要返厂重新修改一下控制器内系统文件,类似与咱们计算机安装操作系统。

网友G:
控制器内部版本不同,自己就可以升级·`

升级文件在和利时安装盘的的补丁盘内·找到相应的主控文件就可以升级了·最好升级前查看下主控版本~

网友H(2019-08-13):
你好,控制器和版本不一致能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