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PLC报警信息6201处理办法

楼主(2008-06-28):
大家好!

我在设备维护中,对于三菱FX2N-PLC出现了异常的情况,恳请同行帮助,现将现场的情况说明如下:
      由于PLC损坏,更换新的PLC后运行正常,但出现了PLC的CPU指示灯闪烁故障的现象,此时RUN指示灯有指示,并不影响输入输出正常运行,此时用软件对故障进行检测,发现为M8062内部6201报警。

网友A(2008-09-17):
(1)请检查编程面板(PP)或程序用接续器连接的机器和可编程控制器(PLC)间是否正确连接。

(2)可编程控制器和监视中接续器抽出插入也有可能发生错误。

呵呵.这是三菱的提示.我调试的时候也经常碰到.你断一次电在启动看看.报警代码还有没或者是改变了

网友B:
同意1楼的看法

网友C:
PLC上是否有其它外围如触摸屏等连接?

网友D:
奇偶效验错误 溢出错误 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