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与三相五线制的差别?前者能代替后者吗?

楼主(2008-06-29):
生产现场有的单元用三相四线制的,有的单元是三相五线制,

究竞有何差异?能互换吗

网友A:
三相四线一般是三火一零,三相五线是三火一零一接地。

网友B:
“究竞有何差异?能互换吗 ”

1、三相五线是三火一工作零线N、一保护零线PE;

2、把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分开是它的特点和目的;

3、采用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分开是为系统实现“RCD漏电保护”措施而采取的供电线路;

4、三相四线制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不分开,会使“RCD漏电保护器”产生“拒动”而失去保护作用;

网友B:
5、如果你的系统不采用“RCD漏电保护器”,那你的系统可以用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不分开的三相四线制供电线路;

网友C:
供电系统居然会为某一种产品修改其供电方式?太不可思议了吧?

网友B:
“为某一种产品改其供电方式?”

1、你的理解有错误;

2、不是为了一种产品,而是为了一种保护方式——剩余电流漏电保护

3、比如接零保护,也是一种保护方式,实质是把漏电故障扩大为短路故障保护的一种方式;

4、剩余电流漏电保护是一种反应灵敏、动作迅速、故障电流小、未造成任何损害的情况下就能实现安全保护的一种保护方式

5、漏电保护与接零保护性质相反,相辅相成!

网友C:
呵呵,我是从你的这句话里理解的:“3、采用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分开是为系统实现“RCD漏电保护”措施而采取的供电线路;”,这不可能有错把?

也不大可能是“为了一种保护方式”,而是人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当零地不分时,经常会发现本来认为安全的地线却带电,这样有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或者引起某些仪器设备的工作故障,为此人们才采取这样的供用电方式,而采用这样的供用电方式,才衍生出相应的保护方式,制造出相应的保护产品。 这就是一个先有老子还是先有儿子的问题。

网友B:
“当零地不分时,经常会发现本来认为安全的地线却带电”

1、零线带电、还有零点漂移等问题,可以靠重复接地解决;

2、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分开,保护零线PE也要重复接地,同样有带电的问题!!!

网友B:
3、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分开,为漏电保护提供可能,是分开的唯一原因!

网友C:
零地不分,地线中流过工作电流,而且有可能很大,地线上电压有可能非常高,危险很高。分开以后,地线中流过的基本上是泄漏电流,相对而言危险性要低得多。

3、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分开,为漏电保护提供可能,是分开的唯一原因! ----------------------还是没搞清老子与儿子的关系,况且零地分开,最主要的作用也不是什么“漏电保护”,因为要分开的那个“电”根本就不是漏电,而是工作电流,是要把工作电流从地线中分离出来。

网友B:
“因为要分开的那个“电”根本就不是漏电,而是工作电流,是要把工作电流从地线中分离出来。”

1、看来你对“RCD漏电保护”的接线方法不太清楚;

2、分开的那个“电”是工作电流,对的!分开“RCD漏电保护”才能起作用,才能鉴别是故障电流还是工作电流!

网友C:
2、分开的那个“电”是工作电流,对的!分开“RCD漏电保护”才能起作用,才能鉴别是故障电流还是漏电流!
-----------------------------------??????明明是正常工作的工作电流,何来故障电流? 你先看懂第6贴再来发言。

楼主:
多谢,呵呵,关于这个小问题,有争论;

网友C:
呵呵,不好意思,以上争论没有回答你的问题,现在回答一下: 如果原来是四线制,如果经济上允许,可以改成五线,反之则不行,理由见第6.9贴

网友D:
通过争论,明白了好多东西,学到了知识。我知道了三相四线和五线的区别。

楼主:
我管仪表,找电气段长接秤控制柜电源,要求:三相L1/L2/L3+中性/N,  他跟我说的莫名其妙: 没有中性,只有"地",

我不明白,问电气好友,回答是:三相四线制,  N与地合为一了,原来如此;

  上面的说三相四线的缺点:   N中会电流很大,流入地的话,使用地也很危险, 还有不能漏电保护

楼主:
看似简单不屑的小问题,其实包含丰富的知识

网友E:
三相四线一般是三火一零,三相五线是三火一零一接地。
不能代替!

网友F:
学习中,能长知识,wei

网友G(2010-11-22):
某些设备要求一定要用3相5线制而你的供电是3相4线制你可以用隔离变压器来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