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GIX5000与RROFIBUS问题

楼主(2008-06-29):
我的电脑目前出现了此类状况:

当我使用logix5000连接PLC(1756系列),开始的时候profibus能与电脑通讯上,但是2分钟后,profibus模块就会

和电脑断开,其他模块正常,请大家分析原因

网友A(2008-07-30):
解决了吗?我这开机时也经常会和profibus通讯不上,热插拔一下就会好的,。。。你的故障现象可能是profibus模块坏了,换块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