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保养

楼主(2008-06-29):
  空压机保养用的润滑油,以前是另外一家供应商送的,现在重换一家,润滑油不一样,两者能混合用吗?

网友A:
不能,除非把原来的油全部清干净,后换的润滑油的各项指标要与原来的润滑油一致,比如粘度等。

网友B:
我想除了那还有有的特性,还有油标啊.我想这才重要.他说的你换之前要把以前的油放干净也是重要的,

网友C:
不关是要油要放干净,还要新油过滤

网友D:
这个要看空压机是螺杆的还是活塞的

楼主:
空压机是螺杆的,有区别吗?

网友E:
螺杆式空压机与活塞机有点不同,如果更换原厂提供的油品,将原油品放干净,加入新油品工作500小时后放掉(热机状态),在加入新油品(必须还是螺杆空压机油)否则会出现高温跳机,重则会出现轴承出油品焦化马达过载跳机甚至会出现螺杆损伤

楼主:
谢了,懂了一点点。。。。。。。。。。。。。

网友F:
最好是原来的润滑油!!我单位一台复盛的空压机,,说明书上这样写的,如果用了别家的润滑油,他们公司就不负责保修和售后服务了!!!!

网友G:
最好是原来的润滑油!!  不能换

网友H(2008-07-31):
可以用其他的润滑有,所以的空压机有都是加拿大的枫叶油,只是都是用是自己的品牌包装而已

网友I:
我这的空压机什么油都有用也挺好的

网友J:
两种油尽量不要混用

网友K:
我以前公司有进口的真空泵,用进口的油嫌贵,就买了国产的,结果很快就出问题了,密封出问题。

楼主:
可能不能混合用吧,我现在油温传感器都出了点问题,不知是不是和换油有关系,但另外一台是好的

网友H:
我说可以用,我们就是制造空压机的,是你懂还是我们了解,如果用的是正品的枫叶油,那个品牌的都可以用,说出问题的都是那些采购,吃了回扣,搞的假油

网友L:
           直接换不就得了,干什么要混用啊

网友M:
不能换成差的,不然的话可真有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