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问题

楼主(2008-06-29):
使用的是PT100 热电阻, 请问有没有温度和电阻之间转换的计算公式。 例如 在30 度是 111.67 欧姆   他们之间有没有转换公式

网友A:
网上有的啊,你可以查,或者你问热电阻厂家要!

网友B:
这里 ; ; 0~850℃=100*(1+3.90802*10^(-3)*t+(-5.802)*10^(-7)*t^2)

-200~0℃=100*(1+3.90802*10^(-3)*t+(-5.802)*10^(-7)*t^2+(-4.2735)*10^(-12)*t^3*

网友C:
Pt100的转换很简单:1,在0度时标况下其阻值为100欧;

                                       2,此后温度每变化一度,则阻值变化0.39欧。要求不高时可以初略估算,R=100±△T×0.39(欧)

                                        3,注意P t100的测温范围

楼主:
3,注意P t100的测温范围  这是什么意思  和 R=100±△T×0.39(欧)  有关系吗?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 了!  谢谢3楼的朋友!

网友D:
PT100测温范围通常为-200~+420,电阻铭牌上有标

网友E:
楼上说的是理论范围啊,一般都不采用那么大的量程,精度上会有很大影响,再者太接近临界范围,也会很容易损坏

热电阻标况下0度,阻值是100欧姆,

100度对应阻值是138.5欧姆,基本上是成线形的,但是在其他温度范围不是线形不能用公式换算

有详细的对应表,可以去查看下热工一般类书籍, 有很详细的热电偶的都有

如需具体和我联系QQ99033662